什么是内置外设、端口复用、重映射、仿真?(第十一天)

楼主(2019-09-07):
       学到现在,32可以说是刚刚入门了,但是我也进入了迷茫期,我接下来该干什么?是开始做东西(对没错,我已经开始膨胀了嘿嘿)?还是接着往下学视频?于是向大佬们请教,众说纷纭,说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做东西的路上学知识啊等等,说的我上了趟卫生间(太激动了,没忍住=-=||)于是我决定:我先把视频大体看一遍,了解一下各个名词的意思(最起码知道那些东西是做啥的),再做东西,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老是停留于理论而空想,也不会因为啥也不知道坐在实验室干瞪眼啦!(我真特么是个人才2333)
       今天就一点一点地学习各个名词,什么是内置外设呢?
       还记得单片机吧(就是那个黑片片),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人,人都知道有脑袋,和身体各个器官(废话),那么芯片也是一样的芯片的大脑就是微处理器,它的作用就是接收命令和发出命令(就相当于有了尿意大脑就接收到了命令要尿尿,就对你的膀胱发出命令,我要尿尿,手动滑稽),它没有实现命令的能力,该怎么办呢?芯片里的其他部分就是实现命令的设备(只是这些设备很小而已),它们就相当于咱们身体的五脏啊、肌肉啊、膀胱啊之类的器官(别说啥肌肉不是器官,我喜欢说咬我啊,略略略),比如说ADC、DAC之类的(不懂这些是啥吧,我也不知道,一点一点慢慢搞吧)。这些东西就叫内置外设

      知道了内置外设就可以讲端口复用啦!什么是端口复用呢?
      咱们的板子上有很多的引脚,这些引脚本来是你作为普通的输入输出使用的(就是你自己这是这个引脚的功能),但是咱们芯片的内置外设也需要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啊啊,但是引脚就这么多(比如咱们mini板子只有51个外接引脚),如果每个内置外设都要占用引脚的话,普通的引脚就不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伟大的人类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一个引脚,平常可以做普通的引脚,但是它还有另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某个内置外设的输入输出引脚,当你需要用到这个外设的时候,这个普通的引脚就可以变成相关外设的引脚(就相当于中国的建设兵团,平常是农民,打仗的时候就是军人,但还是同一个人)。这就是端口复用。那么端口复用有什么用处呢?之前就说过了,如果内置外设都要单独占用一个引脚的话,普通的引脚就很少了,所以端口复用使得引脚的利用最大化

       什么是重映射?       重映射就是引脚重映射,本来每个内置外设都有原来设定的引脚,所谓的重映射就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外设本来的引脚的功能赋予给另外的引脚(比如一个外设的引脚是PA10,但你的这个引脚正在被使用,你又想用这个外设,你就可以通过重映射,将PA11设定成PA10,也就是说PA11取代了PA10的功能,成为了外设的引脚),但是重映射也是有规定可以映射到哪个引脚的(需要查看手册)而不是你想映射到哪个引脚就映射到哪个引脚

       什么是仿真?
       上次有个人很装逼的跟我说仿真,然而我压根听不懂,好气呦。这次查了查,仿真通俗来讲就是在电脑上进行试验(就是在电脑上搭建一个环境,然后你模拟把你的产品或者程序在那个地方做实验,比如光学你需要做一个纳米级的实验,但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做实验花销太高、精度太低,就可以在电脑上进行仿真,也就是在电脑上的相关软件里建立模型,把你想要的实验条件输进去,电脑就自动给你做实验),不同的软件仿真是不同的,要自己去学习的。(嘿嘿嘿,我的小车终于有救了)

网友A:
楼主学习的很扎实,补充点一点仿真知识:数字仿真(例如运用MATLAB)、半实物仿真(介于产品板开发环境+PC测试软件)、纯实物仿真(完整的产品板采用打印输出的方式测试其时序及功能)

楼主:
我最近在做一个电磁寻迹小车,其中有一个要求就是用红外模块走方格(就是用黑线布成的方格),我当时设定t=0,红外每次检测到黑线t+1,如果t=5的时候就转弯,但是每次红外模块都会感应的次数大于黑线条数,能不能通过仿真检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习的很扎实,补充点一点仿真知识:数字仿真(例如运用MATLAB)、半实物仿真(介于产品板开发环境+PC ...

学到了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在做一个电磁寻迹小车,其中有一个要求就是用红外模块走方格(就是用黑线布成的方格),我当时设定t= ...

惭愧,惭愧,我一直认为我刚入门。。。,您这个问题要量化:1)第一点先看红外模块识别的线数准不准,即单独测试红外模块感应线数,这个不需要仿真,直接打断点测试(每走过一根黑线,到底是不是加1,还是红外识别成了两根加2?)2)转弯逻辑是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惭愧,我一直认为我刚入门。。。,您这个问题要量化:1)第一点先看红外模块识别的线数准不准, ...

网友(2020-02-27):
同初学,视频刚看到端口复用和重映射这点,觉得楼主学的很好啊

网友(2020-08-13):
可以的   老铁没毛病

网友(2021-02-14):
想请教一下,譬如PWM实验,PA7映射到PB5之后,设置时钟是GPIOB的时钟,那原来的PA7,同样打开GPIOA的时钟,按照PB5的原来说明来用吗?可以用回原来的I2C功能吗?

网友(2021-08-05):
非常好的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