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vmware和ubuntu装在一个盘,是否要重新分两个盘安装?

楼主(2019-10-29):
视频上说unbuntu要留300G的容量,让linux系统运行。昨天装系统,忘记把vmware安装在系统盘与ubuntu盘之外的其它盘,结果 vmware与 ubuntu都放在一个盘。装完后, ubuntu还可以用,上网及终端上输入命令都正常,也能用密码登录进去,但是vmware tools点击安装,等了好半天,一直弹出一个窗口。在dvd中也没有发现 tools.gz这个安装的压缩包。不知道是否是虚拟机与unbuntu安装在一个盘而引起的?是否,还要重新把 vmware与ubuntu分开两个盘安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本想今晚再装一次。那vmware tools点击安装,等了好半天,一直弹出一个窗口。在dvd中也没有发现  ...

我已经解决了。先把vmware下的linux.iso拷贝到 ubuntu.iso下,用 cd dvd加载linux.iso,然后启动 ubuntu,点 vmware tools,再打开DVD ,那个包就有了。详见这个贴子:https://blog.csdn.net/zjj417/article/details/72530885/

网友A:
不用分开两个磁盘,只要保证磁盘空间足够就可以了
思想很重要,无论做人还是编程!
我的技术公众号【微联智控工作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分开两个磁盘,只要保证磁盘空间足够就可以了

这样啊!本想今晚再装一次。那vmware tools点击安装,等了好半天,一直弹出一个窗口。在dvd中也没有发现 tools.gz这个安装的压缩包。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吗?看视频上点击vmware tools安装后,有tools.gz这个安装的压缩包。但我的没发现。有什么办法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本想今晚再装一次。那vmware tools点击安装,等了好半天,一直弹出一个窗口。在dvd中也没有发现  ...

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思想很重要,无论做人还是编程!
我的技术公众号【微联智控工作室】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处理方法如:https://blog.csdn.net/zjj417/article/details/72530885/

网友B:
不能直接点击安装,先弹出DVD,会出现工具压缩包,解压安装就行
这是我以前写的步骤
画的画的不好请都多多包含
成功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点击安装,先弹出DVD,会出现工具压缩包,解压安装就行
这是我以前写的步骤

不错,笔记做的很详细,值得点赞!从今天开始,我也开始做笔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笔记做的很详细,值得点赞!从今天开始,我也开始做笔记。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笔记做的很详细,值得点赞!从今天开始,我也开始做笔记。

谢谢夸奖
成功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