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Zilla文件出现严重文件传输错误、无法启动传输

楼主(2019-11-04):
都是按照教程一步步来的,到了这个地方就拖拽不过去,可以连接到Linux主机,站点设置也没有问题,请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2021-05-14):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结果发现是没有重启ftp服务

网友(2019-11-07):
引用 楼主:
我是跟着开发指南来的,看视频有点太慢了,确实会导致一些问题!

还有楼主咱们创建的Linux文件夹是在home下,看到图1上显示的是Linux与home是并列的,图2是我截取我的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
成功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视频第2期讲的是在/home/用户名/nfs 这个目录下,当时视频中,还教输入: pwd   查询建立的路径,估计楼 ...

我是跟着开发指南来的,看视频有点太慢了,确实会导致一些问题!

网友A:
记得视频第2期讲的是在/home/用户名/nfs 这个目录下,当时视频中,还教输入: pwd   查询建立的路径,估计楼主没跟着视频走,自己在别的文件夹建的。导致权限不足。

网友:
楼上正解
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复制的文件要在家目录下,如果是在"/"根目录下,我们是没有权限的,一般情况下都复制到/home/the-one/XXX,其中the-one是我的用户名!!!!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
这是文件夹权限问题,记住新建文件夹时,使用普通用户(也就是默认登录那个账号)新建。  如果你用root新建的,那普通用户肯定没有权限操作,所以导致你这个问题。
希望的田野上

楼主:
新手上路,所向披靡,以后熟了再根据具体的情况给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执行这句就完事儿了 sudo chmod 777 tool

这是给了最高权限了
一步一个脚印

楼主:
直接执行这句就完事儿了 sudo chmod 777 tool

楼主:
Nick:
改一下vsftp配置文件

Nick:
还有,你确定你这个目录可是可读可写的吗

Nick:
先确定是否可读可写,确定可以之后还不能传输那就是配置文件有问题

Peter:
好的  我先检查一下  谢谢你  新手上路啥都不懂

行动的懦夫:
@peter chmod 777 tool

行动的懦夫:
错误报在那里啊,无法创建文件

Peter:
[Photo]

Nick:
修改配置文件

Peter:
[Photo]

Nick:
这不可以了吗

Peter:
可以了  就是这个目录的权限

行动的懦夫:
其实你自己本电脑传输用共享文件夹啊

Peter:
但是教程里面只说了新建一个tool文件夹  没有让修改权限

Nick:
不用动不动给777

行动的懦夫:
不要整这些虚的,

Peter:
所以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Nick:
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

Peter:
好的  我要去结贴了  谢谢大神

Nick:
你放在根目录下,肯定是默认不可写的

Peter:
对呀  我就是让他默认的

楼主:
Ubuntu和Windows的文件互传问题,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楼主:
快来人啦   救命呀~~~

网友:
权限问题 文件夹上传在/home/你的名字/linux/tool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