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开发板poweroff命令关机以后重启方法

楼主(2019-11-08):
大家如果使用poweroff关机以后,要想重启的话可以用杜邦线将底板上的ON_OFF引脚接一下地即可,ON_OFF引脚位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
测试了一下,果然

网友:
原来是这样,试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开始怎么弄也没启动起来

网友:
顶一下!非常有用

网友:
接地后,重新上电吗?我这重新上电只有核心板上的那个RUN常亮,其他的没反应?还有什么操作吗

网友:
ON-OFF接地后,重新上电,只是核心板子上的RUN灯在常亮,其他的没反应。还有什么其他操作吗?

网友:
我自己的启动方式没设置好,尴尬。

网友:
我将ON_OFF脚接地后,重新给板子上电,还是不行。我的板子是EMMC板,启动方式选择为EMMC启动。请问还需要哪些操作?

网友A:
直接复位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无意之间输入poweroff命令,学习到了。加油

网友:
我建议使用halt关机

网友(2020-02-11):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位一下不就好了

复位不管用的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森罗万象

网友(2020-06-13):
参考资料。

网友:
谢谢原子哥!吓死我了

网友(2021-02-08):
完全断电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15):
把核心板拔下来重装一下,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