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步一步按照教程操作,安装Ubuntu后系统不能联网

楼主(2019-11-09):
我电脑是Win10 64位,电脑使用网线连接。
请问该如何配置,教程中没有给出该如何配置这个虚拟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不行的话问一下度娘呗!!

感谢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选桥接都能联上,打开你windwos适配器选项,看看虚拟机是否启用?

你好,我的确是使用桥接模式啊,如图 批注 2019-11-09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挂载根文件系统的时候用到网线了,那个时候在VM中设置了选择电脑的网卡,下图有红色的地方是我的笔记 ...

是在不行的话问一下度娘呗!!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A:
我记得挂载根文件系统的时候用到网线了,那个时候在VM中设置了选择电脑的网卡,下图有红色的地方是我的笔记本自带的网卡,是实际存在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B:
一般选桥接都能联上,打开你windwos适配器选项,看看虚拟机是否启用?

网友:
网卡那段,不选桥接,选NAT试试

网友:
看下虚拟机的配置,网卡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式如下:
参考该连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358570f6948115ce4724fcff.html
注意:拷贝vmnetbridge.dll这一步不能省略,否则就会出现类似我上面出现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