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板不显示完整路径

楼主(2019-11-10):
最近使用根文件系统一直无法显示完整的路径:
1、使用开发板:
2、不显示完整的路径,百度过一些方式:和别人的都不一样:
      2.1、因为之前也没有使用过根文件系统,所以不太清楚里面的含义
      2.2、是否是需要设置busybox的缘故,所以想论坛中问问大神们
3、我的实际测试效果
     修改           vi /etc/profile
     修改内容     :
增加如下一行:
export PS1='[\u@\h $PWD]\$'
实际显示如下:
[\u@\h $PWD]\$cd /
[\u@\h $PWD]\$ls

看起来就是PS1有效果,但是没有替换成想要的数据
实际测试在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中
echo$PWD
              PWD之类的环境变量有显示,但是没有替换
[\u@\h $PWD]\$echo $PWD
/mnt

---------------------------------------------------
期望效果:显示当前路径目前效果:都是显示 $PWD  没有替换成当前路径
有大神指导原因的吗?请帮忙看看

网友A:
查看《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pdf》里面的A1.5小节。专门讲解了根文件系统下路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pdf》里面的A1.5小节。专门讲解了根文件系统下路径设置

我的估计还有一些不太一样,我使用的是之前的busybox制作的文件系统,起初是没有/etc/profile文件的,这个文件是自己添加的,内容就两行:
[\u@\h]:\w$:vi /etc/profile
#export PS1='[$PWD]'
#export PS1="\e[32;40m\w> "
PS1='[\u@\h]:\w$:'
export PS1

~
其实 PS1是显示出来了的,只不过没有根据它的规则输出,然后原样输出了,没有进行替换
[\u@\h]:\w$:
[\u@\h]:\w$:ls
789.txt        hello          lost+found     sbin           xwz.txt
bin            inittab        mnt            sys            xwz_hello.txt
dev            lib            proc           usr
etc            linuxrc        root           var
[\u@\h]:\w$:

应该是我之前使用的根文系统配置的时候漏了一些细节,单纯的使用PS1还不行。
如果PS1安装规则输出路径的话,那么\w   $PWD肯定也能显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pdf》里面的A1.5小节。专门讲解了根文件系统下路径设置

谢谢你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