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行输入shutdown命令后,板子没反应了,断电上电也不行(核心板重新拔插后,恢复正常)

楼主(2019-11-10):
执行命令如下:

  1. root@ALIENTEK-IMX6U:~# shutdown -h now

  2. INIT: Switching to runlevel: 0

  3. INIT: Sending processes the TERM signal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system halt NOW!tymxc0) (Tue Aug 20 13:29:37 201

root@ALIENTEK-IMX6U:~# Stopping XServer

Stopping Dropbear SSH server: stopped /usr/sbin/dropbear (pid 538)

dropbear.

* Stopping Avahi mDNS/DNS-SD Daemon: avahi-daemon                                     [ ok ]

Stopping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daemon: no /usr/sbin/apmd found; none killed

apmd.

Stopping atd: OK

Stopping bluetooth

/usr/libexec/bluetooth/bluetoothd

Stopping system message bus: dbus.

stopping mountd: done

stopping nfsd: done

Stopping system log daemon...0

Stopping kernel log daemon...0

stopping statd: done

Stopping Connection Manager

Stopping Telephony daemon

ALSA: Storing mixer settings...

Stopping crond: OK

Stopping rpcbind daemon...

done.

Stopping Linux NFC daemon

De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 done.

Sending all processes the TERM signal...

logout

[ 7776.117179] RTL871X: indicate disassoc

[ 7776.121071] RTL871X: set bssid:00:00:00:00:00:00

·1X£Z%]X蟔«2Ά′TtA!=܇򜽔′] fw_state=0x00000008

Xshell[ 7776.182905] RTL871X: set bssid:00:00:00:00:00:00

[ 7776.187636] RTL871X: set ssid [p羡A⻧>~뛫8\*쮻򭻔ꙛ\򜽔′] fw_state=0x00000808

[ 7776.205260] RTL871X: indicate disassoc

[ 7777.469529] RTL871X: indicate disassoc

Sending all processes the KILL signal...

Unmounting remote filesystems...

Deactivating swap...

Unmounting local filesystems...

[ 7781.332480] EXT4-fs (mmcblk1p2): re-mounted. Opts: (null)

[ 7784.124404] reboot: Power down

到这里重新断电上电就没反应了,核心板上电源灯不亮,总电源灯是亮的。。。断电重新上电后也没有打印信息。
下边说一下自己测试的信息:
1、打开电源开关,有12V电压,5V电压,但是没有3.3V电压(大概只有0.8V);
2、总电源指示灯亮,核心板上的灯不亮,程序运行指示灯也不亮。也就是说,正常有三个灯亮,现在只有一个灯亮;

测试过程中,尝试重新把核心板重新拔掉,然后插上,就又好了,就当记录一下问题吧
问题原因暂时未知,有大神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poweroff关机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d=30214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off关机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145&extra=

好的,谢谢,之前没看到这个帖子。不过这样很吓人,一时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B(2020-06-08):
这个应该是一个系统的BUG,虽然按照poweroff关机贴管用,但仍是很不方便。直接关电总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一个系统的BUG,虽然按照poweroff关机贴管用,但仍是很不方便。直接关电总不太好吧

是芯片那么设计的,不是系统的bug,不知道nxp为什么 要这么设计,你可以看看手册6U ONOFF章节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