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板通过串口命令“poweroff”后断电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9-11-13):
昨晚,开发板通过串行软件“SecureCRT”,发送“poweroff”,板子正常关机;但今晚直接上电,
开发板没反应了,只亮了蓝色的灯,串口没信息输出,这是怎么回事?跟这指令有关吗?
按板子上的“复位“键没反应。

千万别用这个“poweroff”指令,不然要把电池卸下放电!

楼主:
知道原因了,经“poweroff”再上电,发现没有3.3V,后来查资料,断开外部电源,核心板上由板子的电池供电,维持RTC(估计还有其它,维持POWEROFF后的某些寄存器状态,
因按复位键不起作用,我想应该是电池供电维持着什么吧,所以把电池卸下放电;再上电,板子正常运行了)。
经测试,真的是与“poweroff”这指令有关。
解决办法,把电池卸下放电,再装上。开机正常。
学习只为了路程走得更远....!

网友(2021-03-29):
谢谢大佬,我差点人没了。

网友:
原子板卡使用 主芯片自带的 RTC,其耗电非常感人,,CR1220的电池7天左右就得耗光,,建议不要装电池,需要RTC的 建议外挂RTC芯片,功耗小得多。

网友(2021-05-15):
拔核心板拆下来重新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