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机与开发板网络连接

楼主(2019-11-13):
问题:虚拟机使用无线网卡,既能PING通外网也能和Windows和开发板互相PING通?(PC机网口没发联外网,只能临时使用无线网卡)

当前实现的方式

前置条件:虚拟机用桥接模式

当虚拟机设置以太网卡时:Windows,ubuntu,开发板三者之间可以PING通,但是ubuntu PING不通外网;
当虚拟机设置为无线网卡时:Windows与开发板之间可以互相PING通,ubuntu能PING通外网,但是ubuntu PING不通Windows以及开发板;

网友A:
是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研究了一番,发现是正常情况。主要问题出现在host链接外网的方式上,VMware只能选择一个物理网卡,有线网卡/无线网卡。

如果开发板采用有线方式,host采用无线方式连接,就会产生这个情况。原理参考wangmalong.cn/shen-ru-li-jie-vmware-wang-luo-pei-zhi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在有线网卡与无线网卡之间架设虚拟网桥,我没试过
另一种是把使用交换机有线连接外网,电脑,开发板,水星的5口交换机大概十几块钱

楼主:
虚拟机可以通过下图设置网卡
一步一个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研究了一番,发现是正常情况。主要问题出现在host链接外网的方式上,VMware只能 ...

第二种方法是可以的;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实验室只能用无线网卡上网。。。唉,一地鸡毛
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帮顶一下i!!!
成功没有捷径

楼主:
板子玩的到了哪一步小白
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