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的驱动中的读函数中dummy的疑惑

楼主(2019-11-13):
我看例程和视频中   void i2c_master_read(I2C_Type *base,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size)这个函数中的dummy 注释里写的是防止编译报错。
但是我把dummy注释掉了。编译也没有报错。但是烧写代码时I2C通信就不成功。必须先假读一遍。去翻了翻6ULL的参考手册,里面也没有说一定要先假读一遍,这个假读到底起着什么用呢?然后我又去看了官方SDK包中I2C中的驱动。我看教程中的读函数和官方的一样。感觉很迷。。@zuozhongkai

网友:
顶一下!!!!
成功没有捷径

楼主:
void i2c_master_read(I2C_Type *base,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size)
{
        volatile uint8_t dummy = 0;

        dummy++;         /* 防止编译报错 */

        /* 等待传输完成 */
        while(!(base->I2SR & (1 << 7)));

        base->I2SR &= ~(1 << 1);                                 /* 清除中断挂起位 */
        base->I2CR &= ~((1 << 4) | (1 << 3));        /* 接收数据 */

        /* 如果只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话发送NACK信号 */
        if(size == 1)
        base->I2CR |= (1 << 3);

        dummy = base->I2DR; /* 假读 */

        while(size--)
        {
                while(!(base->I2SR & (1 << 1)));         /* 等待传输完成   这里是I2SR的bit1注意!!!*/
                base->I2SR &= ~(1 << 1);                        /* 清除标志位 */

                 if(size == 0)                        /*数据发送完成*/
        {
                i2c_master_stop(base);                         /* 发送停止信号 */
        }

        if(size == 1)                        /*倒数第二个数据*/
        {
            base->I2CR |= (1 << 3);
        }
                *buf++ = base->I2DR;
        }
}

网友(2021-09-04):
楼主原谅我翻你老帖,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半,发现网上有人这么说,姑且就认为是规则吧,链接如下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hat-is-a-dummy-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