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 lib32stdc++6 命令问题

楼主(2019-11-19):
执行这一步出现问题,大佬们有解决的吗?

网友:
我的32位的ubuntu,安装这个库也没有成功,我的用指令查了一下,可以查询出版本号,你可以用指令查看一下交叉编译器的版本号,看看安装成功没有!!!!!

网友: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
我的也安装不成

楼主:
查不出版本号,我的Ubuntu不是装的原子哥的,是从网上找的,但是版本号号一样。今天打算装原子哥的Ubuntu试试

网友:
这个,我没安装。跟着视频走的。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我装的版本不对吧,我装的是ubuntu-16.04.6-desktop-i386
原子哥的是ubuntu-16.04.5-desktop-amd64,正在重装验证中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碰见不下五遍了,装了2台机器都会出现:
现总结下:
第一点:安装完之后,先创建root用户
第二点:检查ubuntu网络是否可以连接外网:输入指令  ping www.baidu.com
              (只有在网络通信正常情况下才可以执行下面第三点和第四点。)
第三点:sudo apt-get update
(有时更新完还是不好用(见过2,3次),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换个网络环境(比如用手机设个热点试试),或者换个时间更新,或者更新当前的源也行)
(实在不行考虑使用阿里云或者中科大的源,要注意针对的是16.04版本的,不同版本的ubuntu使用同阿里云源或者中科大源的设置也是不一样,我现在两台机器都换成阿里云的源,更新速度杠杠的)

第四点:sudo apt-get upgrade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只要第三点没问题,这一点没出过问题,但是它也需要网络环境的稳定性)
一步一个脚印

楼主:
我试试,感谢!!

网友:
sudo apt-get upgrade ,不行的话可以尝试换源了再sudo apt-get upgrade ,换源的时候换个有名的源试试。

网友(2020-04-09):
我使用的是64位的ubuntu16.04,也出现了LZ上面的问题,请问LZ解决了吗?

网友A:
我试过sudo apt-get upgrade还是不行,我这边的网络环境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sudo apt-get upgrade还是不行,我这边的网络环境很稳定的

源很重要  我有一台机器也装不了  另外一台用的香港的源 就没问题

网友(2020-06-29):
如果安装的ubuntu是32位的,就不用装这个库了,这库是64位系统提供32位库的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2020-11-18):
解决方案:  sudo aptitude -f install lib32stdc++6  出现第一个Y/N选项时选N,第二个及以后的选Y即可。    #对于 aptitude 的解释:  aptitude与 apt-get 一样,是 Debian 及其衍生系统中功能极其强大的包管理工具。与 apt-get 不同的是,aptitude在处理依赖问题上更佳一些。举例来说,aptitude在删除一个包时,会同时删除本身所依赖的包。这样,系统中不会残留无用的包,整个系统更为干净。  #安装方法:  sudo apt-get install apt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