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使用 mfgtool 上位机固化系统(OTG 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9-11-25):
升级到这里就没反应了

网友:
当出现找不到设备No Device Connected这个提示时,可先观察一段时间,比如观察2~3分钟,看看会不会变正常,有的情况是虽然出现了找不到设备,但是过了一会就自动连接上了,能够正常烧录。如果观察了一段时间还是提示找不到设备,那么可以按照如下的步骤一步一步排查下去,尤其是最后提到的要换设备树,以及使用出厂最新的烧录工具来烧录,这两个操作很重要,前面的步骤排查了都不行的话,可以试试文末红色字体标题的建议。

使用mfgtool来烧录的话,按照如下检查常规操作:

1、USB线插到USB_OTG那个口,拨码开关拨到USB启动方式。USB_OTG的口不能给开发板供电的,所以开发板要接上电源适配器才能供电(开发板最好接上电源适配器供电,USB_TTL那个口可以以给开发板供电,但是接上屏幕以后单独用USB_TTL那个口来供电的话是不够的)-----这个楼主已经接了电源了,这里为了总结只是提一下而已。

2、如果是将系统烧录到EMMC的话不要插SD卡,如果是烧录系统到SD卡的话,先点击烧录脚本识别到设备了再插入卡,完了点start进行烧录。
3、烧录前关掉杀毒软件,另外,建议将mfgtool这个文件夹直接拷贝到桌面来操作,路径中不要有中文以及空格
4、烧录过程中,要是打开了Ubuntu的话,烧录过程中会提示占用端口,取消掉就好,不然端口被占用或者一直提示想占用的话就烧录不成功
或者直接在Ubuntu上设置:将设备连接到主机,这样就不用担心虚拟机想占用开发板端口了。
5、看了上面您的设备管理器那里。USB_OTG那个口接上了的话,电脑会自己安装驱动的,如果还有其他电脑的话,您可以在其他电脑上试试看。上面的黄色感叹号,可以右键点击看看提示什么。要是驱动冲突的问题的话,检查是哪个驱动的问题,比如那个雷蛇驱动,我以前安装的,他(雷蛇驱动)就强制吧OTG的那个驱动给占用了,导致我一直操作不成功,找到被占用的这个驱动(被雷蛇驱动占用的OTG驱动)了以后,卸载释放掉就可以正常烧录了。又比如,有的人安装了罗技鼠标的windows设置软件,这个软件可能会影响到,据反馈,他们卸载了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6、可以换电脑的另一个USB口试试
7、试试重新插好核心板看看,可能核心板没插好
8、如果是用自己修改的mfgtool烧录不成功的,可以试试用原子改好的mfgtool来烧录看看,避免因为自己改的有问题导致烧录不成功的。
9、上面也提到一点,就是可以换换别的电脑试试是不是也烧录不成功,身边有其他电脑可以借来用的,可以借来试试。
10、USB线可能也有问题,可以换一根USB线试试

以下说明很重要!
以上都检查了不行,那么可以尝试将附件中的设备树文件拷贝到出厂烧录工具mfgtool中:1)如果是EMMC版本的,将imx6ull-14x14-emmc.dtb替换掉04、正点原子MFG_TOOL出厂固件烧录工具\mfgtool\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里再去烧写,试试看烧录行不行,当然了,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使用的旧的出厂烧录工具mfgtool时的问题,不妨试试。

网友:
下载到EMMC里面,拔掉SD卡,boot设置USB方式

网友: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A(2020-03-28):
我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试了你说的方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试了你说的方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可以再按照步骤检查看看,不行的话可以联系客服看看

网友B(2020-08-07):
我和楼主的问题一样,试了你说的方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问了客服 还在解决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楼主的问题一样,试了你说的方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问了客服 还在解决中

我的解决了 换了一台 win7 电脑 秒成功(之前电脑是win10的)所以我感觉是系统的问题
在win7上实验 电脑会自己 安装驱动  而我的win10电脑 我并没有看到自己安装驱动

网友C:
一个一个试了试,还是没有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试了试,还是没有解决呢

换一台电脑

网友(2020-11-23):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D: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win10系统,
原子官方不给个解决方法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烧录第二阶段的模拟U盘没有驱动上,手动去设备管理器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找到带有黄色惊叹号的Mass Storage Gadget设备,点击更新驱动程序,手动选择驱动程序文件夹,
驱动程序在mfgtools\Drivers\iMX_BulkIO_Driver。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网友E:
不要通过USB HUB来接USB线烧写系统,有可能会失败,有些usb hub质量不太可靠。建议直插板子和电脑烧写。另外也用出厂配套的mini usb线缆来烧写,有些其他厂家的线缆不可靠,导致烧写失败。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D: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win10系统,
原子官方不给个解决方法的吗?

这种问题不是说解决就可以解决的,特别是个人电脑环境问题的时候就更不好解决了。

这种是环境的问题居多,比如你电脑以前装了啥驱动的导致驱动冲突,又或者是你系统的问题。
我的电脑不行,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2022-02-18):
引用 网友D: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win10系统,
原子官方不给个解决方法的吗?

帖子最后红色字体后面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试了你说的方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帖子最后添加了解决方法,可试试

网友:
NAND方式烧写固件,启动后,卡在这里了,是什么原因喔?

网友(2023-04-09):
引用 网友E:
不要通过USB HUB来接USB线烧写系统,有可能会失败,有些usb hub质量不太可靠。建议直插板子和电脑烧写。另 ...

我靠,不用 USB HUB 果然行了。。

网友F(2023-08-10):
我将数据线直接插在板子上,而不是使用USB拓展坞,解决了“No device Connecte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将数据线直接插在板子上,而不是使用USB拓展坞,解决了“No device Connected”的问题

当然得等一段时间,一开始也是显示没有设备连接,然后弹出了一个H盘的目录,再等一会MfgTool就烧录成功了

网友(2024-01-12):
我是电脑直连OTG一直烧不上,用电脑的拓展坞连OTG一次就烧上了。无语了

网友(2024-12-27):
谢谢楼主  更换了这个imx6ull-14x14-emmc.dtb,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