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自动登录开发板?

楼主(2019-11-29):
开发板上电后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进入,有没有办法不输入直接进入呢?

网友A:
其实正点原子最新的文件系统已经自动登录root用户了,不必再输入root了 你可以在开发板中烧录最新的出厂系统,这样就跳过这个输入root的操作
跳过输入root的功能也可以自己添加自己写一个程序,然后用arm-linux-gnueabihf-gcc 来编译成可执行文件,然后将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拷贝到开发板的/sbin/目录下,然后在跟启动相关的文件下进行配置就可以了。(PS:有想法就要操作来实现和分享,一步步积累
下面是我的步骤:在Ubuntu中用vi新建文件 autologin.c:
vi  autologin.c
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 {
        execlp("login","login","-f","root",0);
        return 0;
}

修改好 autologin.c以后保存退出,然后编译一下 autologin.c生成可执行文件 autologin
arm-linux-gnueabihf-gcc autologin.c -o autologin

如上已经生成了可执行文件autologin。将autologin文件拷贝到开发板中。这里我只用scp指令来拷贝:
先查看Ubuntu和开发板的IP,并确保他们能互相ping通:

如上,我开发板的IP是192.168.1.201,开发板能ping通Ubuntu,他们可以进行通信的。
使用SCP指令将编译好的autologin文件拷贝到开发板的/home/root下:
sudo scp autologin root@192.168.1.201:/home/root
查看开发板的/home/root下有这个文件了。然后再将autologin文件从开发板的/home/root下拷贝到开发板的/sbin/目录下(我这里步骤多此一举了,其实刚才用scp指令的时候我可以用指令sudo scp autologin root@192.168.1.201:/sbin一步完成的
拷贝完成以后,进入/etc/inittab 修改配置:
vi /etc/inittab
进入/etc/inittab 以后修改如下:
如上,我将原来的mxc0:12345:respawn:/bin/start_getty 115200 ttymxc0这句话注释掉,改成mxc0:12345:respawn:/sbin/getty -n -l /sbin/autologin 115200 ttymxc0这句
#mxc0:12345:respawn:/bin/start_getty 115200 ttymxc0
mxc0:12345:respawn:/sbin/getty -n -l /sbin/autologin 115200 ttymxc0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执行指令sync进行缓存同步。
最后开发板重启,发现启动以后自动进入root用户了,不必输入root啦,修改成功!

ttymxc0对应我们当前使用的串口UART1,如果使用别的串口,那就是修改对应的ttymxcX(X视自己使用的情况而定ttymxc0--->UART1,ttymxc1--->UART2,ttymxc2--->UART3,,,,这个对应关系你应该懂)。比如我使用的是ttymxc1(也就是UART2),那应该是这么改?(你试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呗):
mxc1:12345:respawn:/sbin/getty -n -l /sbin/autologin 115200 ttymxc1

此外,如要修改调试串口的话,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440&extra=

如果阿尔法开发板要支持多路串口,那就是需要修改设备树,可参考: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0%C2%B7%B4%AE%BF%DA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0%C2%B7%B4%AE%BF%DA

网友:
原子后面更新的文件系统就是不用输入密码root就可以开机启动以后自动登录用户了。可以下载最新的资料,将系统更新为最新的以后就不用开机输入root了。

网友:
跟硬件没关系,就是软件上某个位置上设置下就行的,直接问问原子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
非常棒的解决问题思路,构思--验证,背后是深厚的基础,支持版主!
一步一个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正点原子最新的文件系统已经自动登录root用户了,不必再输入root了
跳过输入root的功能也可以自 ...

确实可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正点原子最新的文件系统已经自动登录root用户了,不必再输入root了
跳过输入root的功能也可以自 ...

可以把这些已解决的问题整理下,更新到教程里

网友:
对的,原子后面会整理成文档,我们发现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的可以提出来

网友(2020-07-12):
我跑的ubuntu-base没有/etc/inittab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