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板编译insmod xxx.ko出现"invalid module format"这样的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01):
出错提示附上:
/drv_module # insmod chrdevbase.ko
[   33.740948] chrdevbase: version magic '4.1.15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6 p2v8 ' should be '4.1.15-gbedf008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
[   33.757203] chrdevbase: version magic '4.1.15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6 p2v8 ' should be '4.1.15-gbedf008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
insmod: can't insert 'chrdevbase.ko': invalid module format

请教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重新编译内核,然后再编译module?

已解决,原因:板卡的内核和编译模块驱动的Linux内核源码的版本不一样。修改其一即可

方法1:将板卡挂载的内核,改成挂载和编译驱动模块一致的linux内核源码生成的zImage内核

方法2:针对固化的内核,使用modprobe可以强制忽略version magic的。所以按照左盟主的操作(PDF文档1011页)自行创建/lib/modules/4.1.15,然后将驱动.ko文件拷贝到该文件夹,执行命令:demod,然后就可以挂载上驱动了

错误log

错误log

方法2图片

方法2图片

方法1图1

方法1图1

方法2图2

方法2图2

方法3图3

方法3图3

楼主:
已解决。。。内核版本和编译模块驱动的linux源码不一致。换成一致的就解决了
对了,帮忙补充一下,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IFDd5am26K1rImLXjoBhEw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总结的很好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问题卡了我很久,终于有人搞清晰了!!!
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2020-07-26):
楼主厉害啦,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
重新编译内核,重新编译驱动模块,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1-03-29):
感谢分享,重新烧写编译后的内核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