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板子eth0每次进入都需要重新设置IP问题

楼主(2019-12-06):
刚刚把根文件系统弄好,然后将网络驱动也修改好了,但是最后发现每次重启板子我都需要使用ifconfig命令给板子设置一下IP,,有没有我设置一次以后就不用设置的办法啊?

网友:
成功没有捷径

网友A:
使用“setenv”来永久设置ip地址
例如: setenv ipaddr 192.168.1.50      一定最后要记得输入 saveenv命令,保存设置的环境变量

希望的田野上

网友(2020-06-16):
root@ATK-IMX6U:/dev# setenv ipaddr 192.168.0.88
-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root@ATK-IMX6U:/dev# setenv
-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root@ATK-IMX6U:/dev#

没有啊.而且我发现每次重启以后ETH0的MAC地址都会变,不知道怎么固定下来,因为MAC地址不固定,我在DHCP服务器给它固定IP都不行.好麻烦.

网友:
你可以直接在脚本里面盖好了啊
人的一生总得有个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setenv”来永久设置ip地址
例如: setenv ipaddr 192.168.1.50      一定最后要记得输入 saveenv命 ...

你说的是改UBOOT的方法,人家都跑到rootfs了
人的一生总得有个目标!

网友:
直接写在文件里面,我用的ubun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