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开发指南-GPIO设备树实验无法点亮LED

楼主(2019-12-16):
按照驱动开发指南,修改了设备树文件:
/ {
        model = "Freescale i.MX6 ULL 14x14 EVK Board";
        compatible = "fsl,imx6ull-14x14-evk", "fsl,imx6ull";

... ...
        gpioled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compatible = "my-l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led>;
                led-gpio =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status = "okay";
        };
};

&iomuxc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hog_1>;
        imx6ul-evk {
                pinctrl_led: led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3__GPIO1_IO03   0x10b0
                        >;
                };

                ... ...
        };
};

                pinctrl_tsc: tscgrp {
                        fsl,pins = <

/*                                MX6UL_PAD_GPIO1_IO01__GPIO1_IO01        0xb0
                                MX6UL_PAD_GPIO1_IO02__GPIO1_IO02        0xb0
                                MX6UL_PAD_GPIO1_IO03__GPIO1_IO03        0xb0
                                MX6UL_PAD_GPIO1_IO04__GPIO1_IO04        0xb0
*/
                        >;
                };

&tsc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tsc>;
/*        xnur-gpio =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
        measure-delay-time = <0xffff>;
        pre-charge-time = <0xfff>;
        status = "okay";
};

驱动和测试文件都是用的原子提供的,编译启动设备树节点存在,加载驱动正常,但是运行测试程序无法使LED灯点亮。

网友A:
检查LED灯所使用的IO有没有被其他的外设占用,如果有的话要全部清理掉,否则的话IO可能申请不成功。

网友:
顶一顶
https://github.com/WZTENG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同样的办法测试蜂鸣器实验就正常着,才开始接触设备树,设备树文件都是按照文档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同样的办法测试蜂鸣器实验就正常着,才开始接触设备树,设备树文件都是按照文档做的。

你试试把设备树里面你没用的全注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LED灯所使用的IO有没有被其他的外设占用,如果有的话要全部清理掉,否则的话IO可能申请不成功。

设备树文件是根据“imx6ull-14x14-evk.dts”文件修改的,该文件下跟LED引脚冲突的两处tsc设置已经被我屏蔽了,原帖子里已经标注出来了。

网友C:
提个建议:
gpio_request调用后判断下返回值,如果失败最好输出调试信息到console,即printk打印信息到控制台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把设备树里面你没用的全注释了,

已经根据指南把对应的dts文件下的两处tsc所用的都屏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根据指南把对应的dts文件下的两处tsc所用的都屏蔽了。

你把你的加载驱动的输出截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个建议:
gpio_request调用后判断下返回值,如果失败最好输出调试信息到console,即printk打印信息到控制 ...

gpio_request  和设置gpio的返回值都正确着。。有点纳闷

网友:
成功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加载驱动的输出截个图看下

加载啥的都一切正常。

网友A:
设备树以及驱动文件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树以及驱动文件见附件:

网卡的IO口配置影响到LED的io了。
nxp的样板IO口被spi4占中了,前缀为:MX6ULL
                pinctrl_spi4: spi4grp {
                        fsl,pins = <
                                MX6ULL_PAD_SNVS_TAMPER7__GPIO5_IO07      0x70a1
                                MX6ULL_PAD_SNVS_TAMPER8__GPIO5_IO08      0x80000000
                        >;
                };

在修改的设备树文件中则改为了前缀为:MX6UL
                pinctrl_enet1: ene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SNVS_TAMPER7__GPIO5_IO07      0x10b0
                        >;
                };

                pinctrl_enet2: enet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SNVS_TAMPER8__GPIO5_IO08      0x10b0
                        >;

无论MX6ULL和MX6UL都是配置IO口,只是地址不同,想问一下何时用前缀MX6ULL的配置何时用前缀为MX6UL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树以及驱动文件见附件:

补充一下,如果用前缀为MX6ULL(删掉的被spi4占用的)的就是出错,而如果改为MX6UL就正常。

网友(2020-02-10):
引用 楼主:
网卡的IO口配置影响到LED的io了。
nxp的样板IO口被spi4占中了,前缀为:MX6ULL
                pinctrl_spi4: spi4gr ...

看规格书,配置io口的宏定义在IMX6ULL里有重写的应该是要用MX6ULL开头的。
6UL和6ULL寄存器地址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所以就导致有的寄存器在imx6ull-pinfunc.h里又定义了一次。

网友(2021-04-10):
引用 楼主:
网卡的IO口配置影响到LED的io了。
nxp的样板IO口被spi4占中了,前缀为:MX6ULL
                pinctrl_spi4: spi4gr ...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