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ootz命令板子启动不成功

楼主(2019-12-16):
用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编译出EMMC所使用的zImage和设备树
先通过Mgftool固化到EMMC中,板子从EMMC可以正常启动
重启板子通过tftp服务将相同的zImage和设备树下载到DDR中,再使用bootz命令,则启动不成功,好像提示找不到根文件系统
板子从EMMC可以正常启动,说明根文件系统是存在的啊,为什么bootz命令会找不到呢
如下图所示

tftp加载并启动

tftp加载并启动

启动失败

启动失败

楼主:
已解决
需要设置bootargs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w

网友(2020-08-18):
不管用啊 更加运行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