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开机后的logo大小怎么调啊

楼主(2019-12-22):
默认的logo为    364*128的8位色bmp图片,换一个同样大小的364*128的能显示正常,其它大小显示就不正确了,请问下,这个大小尺寸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20-04-0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咋回事儿?同样的图片 改了像素就正常了

网友(2020-06-04):
uboot里面做了限制的,如果要全屏显示可以修改kernel的开机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