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 XCOM2.3.exe下载使用,win10下没发生过卡死

楼主(2019-12-26):
ATK XCOM2.3.exe下载使用,win10下没发生过卡死

XCOM V2.3.rar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
你测试把接收缓冲设大,过接收几兆数据后把软件最小化,如何恢复显示,看会不会卡死

楼主:
原子老哥,有空修修呗@正点原子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A(2020-04-04):
1、两个usb转TTL连接,出现收发不一致。两边都有,难道我usb转ttl有问题?
2、卡死问题还是有啊,而且卡死后没及时处理进程(我当时为了登录qq截图)一会后我整个电脑卡死。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这些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两个usb转TTL连接,出现收发不一致。两边都有,难道我usb转ttl有问题?
2、卡死问题还是有啊,而且卡死 ...

补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