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F767] 基于正点原子阿波罗429开发板的U盘IAP和SD卡IAP

楼主(2019-12-26):
相信有许多用户需要一个U盘IAP的 demo,基于正点原子阿波罗429开发板做了一个给大家参考。
U盘IAP或者SD卡IAP的 demo功能如下:
1、按key_up键:Bootloader通过U盘读取.bin文件,然后更新APP。
2、按key1键:    跳转到APP运行。
3、在APP程序运行时按key0:跳回Bootloader,可以继续更新APP。

笔者直接在阿波罗429开发板HAL库例程,实验56 USB U盘(Host)实验移植IAP。
对于初学者,建议先把正点原子IAP的实验和教程看明白了,这个就很好理解了,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bin文件的读取方法有所不同,一个是通过串口,一个是通过U盘,还可以通过SD卡等。
下面我们看看需要注意的问题。
先来看看我们完成读取和更新APP功能的函数:LoadFlashApp();int LoadFlashApp(void)
{
    const u8 *TEST_BIN_PATH="3:/TEST/RTC.bin";           //RTC.BIN的存放位置

        u16 bread;        u32 offx=0;
        u8 rval=0;
        FIL * fftemp;
        u8 *tempbuf;
         u8 res;

        fftemp=(FIL*)mymalloc(SRAMIN,sizeof(FIL));        //分配内存
        if(fftemp==NULL)rval=1;
        tempbuf=mymalloc(SRAMIN,4096);                                //分配4096个字节空间
        if(tempbuf==NULL)rval=1;

        res=f_open(fftemp,(const TCHAR*)TEST_BIN_PATH,FA_READ);
        if(res) rval=2;//打开文件失败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Loading...!");

        if(rval==0)
        {
                while(res==FR_OK)
                {
                        res=f_read(fftemp,tempbuf,4096,(UINT *)&bread);
                        if(res!=FR_OK)
                        {
                                rval=3;break;
                        }
                        iap_write_appbin(offx+FLASH_APP1_ADDR,tempbuf,bread);//更新FLASH代码
                        offx+=bread;
                        if(bread!=4096)
                        break;
          }
        }
        f_close(fftemp);
        myfree(SRAMIN,fftemp);        //释放内存
        myfree(SRAMIN,tempbuf);        //释放内存
        return rval;
}
这个函数就是用于读取U盘或者SD卡中的.bin文件(也就是APP)。
因为我们的U盘被卷标为3,所以我们的读取的路径是"3:/TEST/RTC.bin"。
我们的SD卡被卷标为0,所以我们的读取的路径是"0:/TEST/RTC.bin"。
这样这个函数就可以用于U盘或者SD卡读取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USH_User_App()函数。
u8 USH_User_App(void)
{
        u32 total,free;
        u8 res=0;
        u8 key;
        u8 i;
        Show_Str(30,140,200,16,"设备连接成功!.",16,0);
          res=f_mount(fs[3],"3:",1);         //重新挂载U盘
        res=exf_getfree("3:",&total,&free);
        if(res==0)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FATFS OK!");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16,"U Disk Total Size:     MB");
                LCD_ShowString(30,200,200,16,16,"U Disk  Free Size:     MB");
                LCD_ShowNum(174,180,total>>10,5,16);//显示U盘总容量 MB
                LCD_ShowNum(174,200,free>>10,5,16);
        }
        while(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设备连接成功
        {
                delay_ms(20);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WK_UP按键按下
                {
                    LED1=!LED1;
                LOAD_APP:
                        i=LoadFlashApp();
                        if(i!=0)
                        {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 "LOAD error");
                                goto LOAD_APP;
                        }
                        else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 "LOAD OK");
                        }
                }
                if(key==KEY1_PRES)        //KEY1按下
                {
                        if(((*(vu32*)(FLASH_APP1_ADDR+4))&0xFF000000)==0x08000000)
                        {
                                iap_load_app(FLASH_APP1_ADDR);
                        }
                }
                LED1=!LED1;
        }
        LED1=1;                                //关闭LED1
         f_mount(0,"3:",1);         //卸载U盘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Show_Str(30,140,200,16,"设备连接中...",16,0);
        LCD_Fill(30,160,239,220,WHITE);
        return res;
}
这个函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用按键来控制读取和更新APP。如果觉得按键麻烦,或者有时候有需要的话
可以把APP更新的信息写入AT24CXX中,以便于下次重启的时候自动检测,这样就不用人为的控制。

大家都知道我们bootloader代码越小越好,这样APP就有更多的内存可以用。
这个实验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进行裁剪,这样就可以满足更大的APP所需的内存。
本实验分给bootloader的FLASH是384K字节,因为没有进行裁剪,所以会比较大。
分享这个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欢迎下载使用,并给出宝贵建议。

网友:
膜拜膜拜,太强了呀,谢谢

网友:
天然懒,天然呆
能吃会睡,未来可期

网友:
臭弟弟?!
臭妹妹,冲冲冲

网友A(2020-07-18):
你好,这个历程可以用在STM32F103开发板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历程可以用在STM32F103开发板上吗、

可以的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B(2021-07-15):
老哥,有没有SD卡版本的发一个帖子呗

楼主(2021-10-22):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没有SD卡版本的发一个帖子呗

这里是支持SD卡的,你只要改一下盘符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支持SD卡的,你只要改一下盘符就行。

const u8 *TEST_BIN_PATH="3:/TEST/RTC.bin";           //RTC.BIN的存放位置
这行的3改一下

楼主(2023-05-24):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历程可以用在STM32F103开发板上吗、

可以的,需要自己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需要自己改一下

需要改哪里,可以标注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