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ctrl和gpio子系统实验疑惑

楼主(2019-12-26):
目前按照开发者指南做第四十五章实验,程序按照手册上的进行编写,在运行测试发现只有modprobe上一章设备树下LED实验的驱动后才能用本实验的驱动控制led灯,重新梳理本章实验发现整个修改设备树和编写驱动代码的过程中没有与开启时钟有关的控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是加入开启时钟的初始化(呃,怎么加?),还是我忽略了哪里,本章实验这个时钟不需要关注?望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使用pinctrl和gpio子系统的时候不需要我们管时钟,会自动打开。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检查设备树和驱动,或者直接用我们的驱动

网友B:
问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没有,但是蜂鸣器实验可以,真是头大

网友(2020-03-01):
奇怪了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蜂鸣器可以使用,感觉上是文档少了什么步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pinctrl和gpio子系统的时候不需要我们管时钟,会自动打开。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检查设备树和驱动,或者直 ...

左神。是不是内核已经从设备树中初始化了这个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神。是不是内核已经从设备树中初始化了这个时钟?

内核肯定会按照设备树初始化时钟系统的,即使没配置也会用默认值初始化的,不然内核的那么多操作(比如跟终端uart 115200的交互)怎么能实现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2020-05-07):
原来不止我一个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查了一下寄存器内容,就配置MUX复用功能的寄存器就是匹配不上,按教程写的,灯点不亮,用之前编写的led模块加载后,在用这个pinctrl子系统编写的模块,就可以亮了。。。。

网友:
dtsi里面已经有时钟配置信息了

网友D:
pinctrl_enet1: ene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ENET1_RX_EN__ENET1_R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ER__ENET1_RX_ER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DATA0__ENET1_R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RX_DATA1__ENET1_R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EN__ENET1_T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DATA0__ENET1_T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DATA1__ENET1_T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1_TX_CLK__ENET1_REF_CLK1        0x4001b031
                                /*MX6ULL_PAD_SNVS_TAMPER7__GPIO5_IO07     0x10b0*/
                        >;
                };

                pinctrl_enet2: enet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7__ENET2_MDC                0x1b0b0
                                MX6UL_PAD_GPIO1_IO06__ENET2_MDIO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EN__ENET2_R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ER__ENET2_RX_ER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DATA0__ENET2_R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RX_DATA1__ENET2_R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EN__ENET2_TX_EN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DATA0__ENET2_TDATA00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DATA1__ENET2_TDATA01        0x1b0b0
                                MX6UL_PAD_ENET2_TX_CLK__ENET2_REF_CLK2        0x4001b031
                                /*MX6ULL_PAD_SNVS_TAMPER8__GPIO5_IO08     0x10b0*/
                        >;
                };
注释掉上面两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pinctrl和gpio子系统的时候不需要我们管时钟,会自动打开。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检查设备树和驱动,或者直 ...

学到了

网友:
有原帖子

第四十五章 pinctrl 和 和 gpio 实验  gpioled.ko  报错查找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extra=page%3D4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D:
pinctrl_enet1: ene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ENET1_RX_EN__ENET1_RX_EN        0x1b0b0

请问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呢,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