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内核,触摸屏没反应?(已解决)

楼主(2019-12-29):
1、我用正点原子修改过的MFG_TOOL烧写工具里面的内核,烧写后,触摸屏ft5406可以触摸。
2、我自己编译的正点原子提供的镜像文件,什么都没改,生成image,和dtb后,显示内容都正常,就是触摸屏没反应。
     这是咋回事呀?用编译好的,没问题。我自己编译,就触摸屏没反应。
我看了看内核里面,FD5406的驱动没有选,我自己勾上。结果也不行。

驱动

驱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可能就是上面的驱动没有选吧!折腾了几次,触摸屏可以使用了。

网友(2021-01-21):
你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照你说的做,还是没解决,触摸屏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