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 #include <linux/ide.h> 更新include path

楼主(2020-01-09):
vscode  #include <linux/ide.h>  更新include path

找不到这个头文件 #include <linux/ide.h>

找不到这个头文件 #include <linux/ide.h>

但是我在包含的路径里找到了这个头文件

但是我在包含的路径里找到了这个头文件

网友(2021-07-22):
添加路径 /home/zengmin/linux/linux/arch/arm/mach-versatile/include/"

网友(2020-01-09):
VSCODE只是个代码编辑器,他不是编译器,用VSCODE来编辑代码以后,在ubuntu下编译,只要不报错就OK。你编译了,能生成.ko文件不报错的话就说明没问题了。

网友(2020-05-21):
逼死了强迫症,看着难受死了

网友:
哈哈,看着难受的人不少呀

网友(2020-08-31):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在 .vscode 目录下的 c_cpp_properties.json 文件里面的 "includePath" 下添加找不到头文件的路径即可

网友:
这里的 ${workspaceFolder} 指的就是你打开的当前目录,直接写有波浪线头文件的绝对路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