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probe加载模块报错 version magic '4.1.15 SMP

楼主(2020-02-06):
加载模块 chrdevbase.ko报错
(它是由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tar编译的)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depmod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modprobe chrdevbase.ko
modprobe: FATAL: Module chrdevbase.ko not found in directory /lib/modules/4.1.15-g49efdaa

但是-其实lib/modules/4.1.15是有该文件chrdevbase.ko的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ls ../4.1.15-g49efdaa/
build          modules.alias.bin    modules.dep.bin  modules.symbols
chrdevbase.ko  modules.builtin      modules.devname  modules.symbols.bin
kernel         modules.builtin.bin  modules.order    source
modules.alias  modules.dep          modules.softdep

我是将虚拟机的nfs目录按如下方式挂载
mount -t nfs -o nolock,nfsvers=3 192.168.1.120:/home/shigang/linux-alient/nfs/fs /work
在虚拟机下编译生成chrdevbase.ko,放到/home/shigang/linux-alient/nfs/fs,就映射到开发板的/wok下
然后将/work下的chrdevbase.ko拷贝到/lib/modules/4.1.15
几个问题:
   不知道原来系统是将虚拟机的nfs映射到开发板的那个目录下的,似乎是/根目录,但是我的映射不起来,就用上面的mout命令映射到/work下
但是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实现了,/lib/modules这个目录本身就存在,就在其下面添加4.1.15目录,执行相应的操作,就出错。
  还是希望使用insmod命令加载-该命令比较简单,但是使用该命令就会报错。
root@ALIENTEK-IMX6U:/lib/modules/4.1.15# insmod chrdevbase.ko
[ 1683.939512] chrdevbase: version magic '4.1.15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6 p2v8 ' should be '4.1.15-g49efdaa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

   希望加载.ko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进行,否则一步和教程不一样,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开发板的内核是使用是v1.1版本->4、正点原子修改过的MFG_TOOL烧写工具它和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tar配套么?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链接来解决:
https://mp.weixin.qq.com/s/IFDd5am26K1rImLXjoBhEw

楼主:
烧写v1.2版本的镜像,重新加载模块,没有报版本的错误,但是文件找不到?
root@ATK-IMX6U:/lib/modules/4.1.15-g52f6b26# depmod
root@ATK-IMX6U:/lib/modules/4.1.15-g52f6b26# modprobe chrdevbase.ko
modprobe: FATAL: Module chrdevbase.ko not found in directory /lib/modules/4.1.15-g52f6b26
但是该文件夹下有这个文件:

root@ATK-IMX6U:/lib/modules/4.1.15-g52f6b26# ls
build          modules.alias      modules.builtin.bin  modules.devname  modules.symbols
chrdevbase.ko  modules.alias.bin  modules.dep          modules.order    modules.symbols.bin
kernel         modules.builtin    modules.dep.bin      modules.softdep  source

楼主:
使用v1.2版本的内核下载到开发板,也有上面的问题
   感觉v1.1,v1.2的内核和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不对应
那问题是例程中的驱动用哪个内核编译?下载到开发板又是哪个镜像?它们是如何对应关系?
5开发工具->正点原子修改过的->zimage 和1、例程源码中3、正点原子修改后的Uboot和Linux对应的么?感觉似乎不对应
3、正点原子修改后的Uboot和Linux还需要修改和配置么?还是只要编译就可以使用?

楼主:
    编译v1.0/1.2linux-imx-4.1.15-2.1.0-g52f6b26-v1.2,产生的zImage取代4、正点原子修改过的MFG_TOOL烧写工具(出厂固件烧录)/file/boot/zimage
         重新烧写内核,在虚拟机下使用上面编译过的内核编译驱动。产生的.ko可以insmod

         几个问题
         1 /file/boot/zimage和文档中/v1.0/1.2linux-imx-4.1.15-2.1.0-g52f6b26编译的内核-zimage,后者要小不少
      那么它们分别对应哪个内核?
    2 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编译的内核也和/file/boot/zimage不对应
        3 使用/v1.0/1.2linux-imx-4.1.15-2.1.0-g52f6b26编译的内核-zimage下载后,触摸屏不能点击

网友:
你要是想用modprobe来加载模块的话,这个modprobe是需要查找依赖关系的,而insmode不需要。
问题已出现在你没有自己编译内核,并将你编译出来的内核放到开发板上运行。
可以参考前面的论坛的链接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2700&extra=page%3D3

https://mp.weixin.qq.com/s/IFDd5am26K1rImLXjoBh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