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invalid -march= option: `armv7-a'

楼主(2020-02-06):
做C语言版的LED实验做make时出现以下错误:Fatal error: invalid -march= option: `armv7-a'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建议在终端上输入,并且用的是正点原子的官方实例,这个不是问题所在

这个 CROSS_COMPILE是不是少了个-
ubuntu上输入指令arm-linux-gnueabihf-gcc -v可以查看交叉编译器版本。
输入arm-linux-再按下TAB键两次可以查看都装了哪些交叉编译器。
这种问题的话很可能是交叉编译器用错了或者交叉编译器没搭建好。
检查看看您的交叉编译环境搭建是不是没搭建 好。

网友A:
楼主的编译器用的是哪个版本?查看编译器是不是用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编译器用的是哪个版本?查看编译器是不是用对了

编辑器都是用正点原子官方配套的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指令里指定编译器看看是否还是这样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指令里指定编译器看看是否还是这样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还是一样的错误呢,我用了正点原子的例程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指令里指定编译器看看是否还是这样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试了一下是同样的错误,我用正点原子的例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指令里指定编译器看看是否还是这样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按照你的建议在终端上输入,并且用的是正点原子的官方实例,这个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2020-08-09):
@媛亮亮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可否告知一下。我也是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1-07-14):
把原来的编译器删掉重新解压一下,最后最好重新启动一下虚拟机

网友:
你的编译器出现了问题才会这样。建议重新安装交叉编译器再重启电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