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开发板U-boot网络驱动移植问题

楼主(2020-02-14):
我的开发板型号是阿尔法EMMC版,芯片是imx6ull,跟着原子哥的视频学到了“第7.5讲 Uboot移植实验-Uboot 网络驱动修改”
跟着原子哥的教程修改完代码烧写完后ping自己的服务器,报错,如下:
=>ping 192.168.1.8
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Using FEC1 device
error frame: 0x9ef44840 0x00000884
error frame: 0x9ef44840 0x00000884
error frame: 0x9ef44840 0x00000890

ARP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ping failed; host 192.168.1.8 is not alive

我的环境变量配置是没问题的,如下:

ethaddr=00:04:9f:04:d2:35

ipaddr=192.168.1.123
netmask=255.255.255.0

gatewayip=192.168.1.1

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地方我做错了

网友:
按照教程移植以后,uboot网络不行的话,要注意这个地方改没改:
include/configs/mx6ull_alientek_emmc.h文件的地方:#define CONFIG_PHY_SMSC

此外,开发板和电脑是怎么连接的?开发板用网线接的电脑的网口吗?他们的网络关系不同的话,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分情况的,具体可以看这个文档:

网友A:
开发板和电脑以及ubuntu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的吗

重新检查uboot源码下网络部分的配置,特别是带有RX_EN、RX_ER字眼的引脚可以检查看看是否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和电脑以及ubuntu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的吗

重新检查uboot源码下网络部分的配置,特别是带有RX_EN ...

没错,是一个网段,ubuntu和Windows都是实体机,互相都能ping通刚刚检查了下代码也看不出啥问题,很迷

楼主:
越来越迷了.....网线拔掉,再次插上:

=> ping 192.168.1.8
Using FEC1 device
host 192.168.1.8 is alive

然后我按下复位键:

=>  ping 192.168.1.8
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Using FEC1 device
error frame: 0x9ef44840 0x00000884

ARP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ping failed; host 192.168.1.8 is not alive

神奇的bug!

网友:
看看代码写对没

网友B:
电脑和  ubuntu 之间  能不能ping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和  ubuntu 之间  能不能ping通?

能的,都在同一网段

网友:
你可以先用的原子修改过好的uboot测试下,如果可以在对比代码找差异就行。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20-03-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旦ping 某个IP 就直接重启
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旦ping 某个IP 就直接重启
你解决了没有?

你换个编译器试试,我的原来也有这问题,查了好几天,发现换教程里4.9的编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