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树address-cells和size-cells的理解

楼主(2020-02-22):
设备树address-cells和size-cells的是对应的是子节点,而不是当前节点的地址及长度。
左神的视频讲解中,一直将address-cells和size-cells对应当前节点,似乎有点问题?

比如,imx6ull.dtsi中:
i2c1: i2c@021a0000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compatible = "fsl,imx6ul-i2c", "fsl,imx21-i2c";
                reg = <0x021a0000 0x4000>;
                interrupts = <GIC_SPI 36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clks IMX6UL_CLK_I2C1>;
                status = "disabled";
            };

左神认为address-cells = <1>size-cells = <0>,因此reg=<0x021a0000 0x4000>是错误的。
个人感觉不能这么理解。标号i2c1中的reg应该受父节点address-cells和size-cells的控制,其父节点如下:
aips1: aips-bus@02000000 {
            compatible = "fsl,aips-bus", "simple-bus";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reg = <0x02000000 0x100000>;
            ranges;

因此,对于i2c标号,这么写是对的。

那么对于led驱动试验视频中,alphaled节点下的reg的写法没有问题,但是讲解似乎有不严谨了。因为alphaled节点下的reg应该受父节点(即根节点的控制),根节点的address-cells = <1>size-cells = <1>,恰好和视频中alphaled节点下的address-cells和size-cells一致而已。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不知对不对,求探讨?

网友:
#address-cells和#size-cells [32bit无符号整数]
                        可以用在任何有子节点的设备节点中,描述子节点的地址信息.#address-cells决定子节点的reg属性中地址信息占的字长(即几个32bit),#size-cells决定子节点的reg属性中长度信息占的字长(即几个32bit).#address-cells和#size-cells决定了子节点的reg属性该怎么写.reg属性和地址有关,和地址有关的只有起始地址和地址长度,所以reg属性一般为reg=<address1 lenght1 address2 lenght2...>;

以上是教程中的解释,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楼主:
我是针对左神视频中的讲解

网友:
“设备树中的address-cells和size-cells的是对应的是子节点,而不是当前节点的地址及长度” 楼主说的这个是对的,可能左神搞混了!
森罗万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针对左神视频中的讲解

你说的多,视频里面是讲错了,这个已经有朋友指出来了。后续修改一下视频,加注释

网友:
这两行实际上没起作用。

7.1讲

7.1讲

网友(2020-09-05):
原来是教程有误,还有个问题,对于led驱动试验视频中,alphaled节点下的reg应该受根节点控制,但是根节点中也没有address-cells属性啊 那alphaled节点下的reg的长度如何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多,视频里面是讲错了,这个已经有朋友指出来了。后续修改一下视频,加注释

大神 看你视频里代码对齐一行一行移动太累了,
先选中代码,shift+tab左移
tab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