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档 :关于电脑两个网卡,有线网络直连开发板,无线上网

楼主(2020-03-03):
许多同学、朋友有这样的烦恼,因为身边没有路由器,在使用ALPHA开发板做实验时就不知道怎么用网线与ALPHA开发板通信。下面就介绍开发板直连电脑,无线网卡上网的方法。
作者:正点原子 QQ 1252699831
主机:win7台式电脑(有线网卡+ 无线网卡)
客户端:ALPHA开发板
日期: 202033
因为本人的电脑是台式机,只有一个有线网卡,为了写这个教程,在台式机直接插了正点原子ALPHA开发板赠送的USB WIFI(无线网卡)
连接方法
无线网卡连接WIFI上网,有线网卡直连ALPHA开发板的ENTN2开发板先不要上电。(不能接ENET1,因为uboot阶段只能用一个网卡)

因避免字数限制,已经上传为附件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2020-09-28):
=> ping 192.168.101.8
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Using FEC1 device

ARP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ping failed; host 192.168.101.8 is not alive

楼主(2020-03-03):
注意,一定要在windows下关闭防火墙啊。如果设置完成后还不行,重启一波电脑。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
请问,刚设置后,使用ifconfig可以看到ens38 ip,uboot也可以ping通,但是过一会ens38
ip就消失了,怎么将ens38设置的ip保存?

网友A:
我设置完ens38 ip,然后在uboot中可以ping 通ens38,但是过一会就失效了,怎么把设置后的ens38 ip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完ens38 ip,然后在uboot中可以ping 通ens38,但是过一会就失效了,怎么把设置后的ens38 ip保存

重启一波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完ens38 ip,然后在uboot中可以ping 通ens38,但是过一会就失效了,怎么把设置后的ens38 ip保存

这是因为你的ubuntu会自己获取ip,固定的ip会被覆盖,重启一下电脑试试。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你的ubuntu会自己获取ip,固定的ip会被覆盖,重启一下电脑试试。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

楼主:
如果ubuntu ip会变或者过一会儿ip就消失了的话,请禁用ubunut的自动获取ip功能,在左上角》编辑链接》IPV4》 改为手动!!!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B:
十分感谢,终于能ping通了,自己找资料搞了一天都没成功。谢谢大佬。建议下次把这个放到原子的开发手册里,毕竟用路由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终于能ping通了,自己找资料搞了一天都没成功。谢谢大佬。建议下次把这个放到原子的开发手册里, ...

好的,下次我们写更详细些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2020-05-05):
感谢,写的很实在解决了问题

网友C(2020-08-09):
方法很好,有一个bug,就是文档中把WiFi ip 和有线网络IP 都设置到了192.168.1.x网络下,Ubuntu有时候会从有线网络上网,这是就无法联网,建议分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好,有一个bug,就是文档中把WiFi ip 和有线网络IP 都设置到了192.168.1.x网络下,Ubuntu有时候会从 ...

不会的哦,难道你的电脑会这样吗?。一般哪个有网就从哪个去上网了。不过你的建议可能是对的,我没遇到过。谢谢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D(2020-09-28):
我按照上面的设置还是不行。。。。

网友D:
搞了半天了,脑壳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了半天了,脑壳疼

也许你多操作一下,按文档理解熟悉一下ubuntu这个上网机制,或许就可以了呢。记住关闭win防火墙:。你可以先在文件系统下ping一下试试,排查是哪里 的问题。上面几位坛友试过了呢,可以的,不行先放松一下有空再搞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E:
你好,按照你的教程ping通了,然后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必须在ens38连接的时候才能ping通,切ens33能上网然而无法ping通,这样ubantu就没法连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重启uantu后ens38就没ip了,必须重新输入sudo才能·生效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E:
你好,按照你的教程ping通了,然后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必须在ens38连接的时候才能ping通,切ens33能上网然 ...

ens38是有线网卡,和板子相连的,能ping通;ens33是无线网卡,不能和板子ping。重启ubuntu后ens38若没有ip,那就再手动配置ifconfig ens38 xxx,这种问题很简单了,能解决即可。需要注意一点是,在一些网络配置操作中,ens33并不固定为无线网卡,ens38也不固定为有线网卡,他们俩可能倒置。配置时注意即可,若不清楚则删除配置重来一遍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上面的设置还是不行。。。。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你好,我在文件系统里面已经可以ping通了,可是在uboot中不管是Ping IP还是使用dhcp命令都会重启。我虚拟机是建立在virtualbox上的

网友:
所以想请问一下 每次都重启感觉有点奇怪呀

网友F:
换了低版本编译器的之后不会重启了,但是还是ping不通,在文件系统下可以ping通,uboot下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低版本编译器的之后不会重启了,但是还是ping不通,在文件系统下可以ping通,uboot下就不行

可能你没修改uboot网络驱动 ,看教程,需要 修改的,不修改是ping不通的。你可以试试出厂的uboot镜像,直接烧写进去试试是不是可以通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你没修改uboot网络驱动 ,看教程,需要 修改的,不修改是ping不通的。你可以试试出厂的uboot镜像,直 ...

把桥接WIFI的网卡给关了,就能ping通了。折腾了两天,终于在virtualbox上也实现了教程文档的效果。

网友(2021-07-29):
谢谢,终于解决啦,不过想问下,这样的话开发板的服务器地址该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G(2023-08-16):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好,有一个bug,就是文档中把WiFi ip 和有线网络IP 都设置到了192.168.1.x网络下,Ubuntu有时候会从 ...

是的,我也遇到了,也是前面那位朋友的现象,过一会儿就会显示无线网连接失败。但是如果无线ip和有线ip网段不一样的话就无法通信了,我的解决方法是window下面无线网口共享给有线网口即以太网口。但是也有新的问题,开发板ping有线网口时会显示很多DUP(duplication),也能ping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我也遇到了,也是前面那位朋友的现象,过一会儿就会显示无线网连接失败。但是如果无线ip和有线ip网 ...

如果是同一个网段的话就要把ubuntu无线网ip动态获取改为静态,但我这边改为静态ip后就ping不通了,开发板ping谁都不行,开发板和无线网静态ip都在同一网段下,DNS也都设置(设置内容和网关地址一样)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桥接WIFI的网卡给关了,就能ping通了。折腾了两天,终于在virtualbox上也实现了教程文档的效果。:victo ...

是能ping通,但是这样你虚拟机ubuntu就没网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