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 移植串口3,串口4 不通,@左神小哥哥

楼主(2020-03-05):
照葫芦画瓢哦,嘿嘿!修改alientek_emmc.dts文件:

重点第一部分:

&uart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1>;
        status = "okay";
};

/* infer the ttymxc2 */
&uart3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3>;
        status = "okay";
};

/* infer the ttymxc3 */
&uart4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4>;
        status = "okay";
};

/* infer the ttymxc4 */
&uart5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5>;
        status = "okay";
};

重点第二处:

                pinctrl_uart1: uar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1_TX_DATA__UART1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1_RX_DATA__UART1_DCE_RX 0x1b0b1
                        >;
                };

                pinctrl_uart2: uart2grp {
                        fsl,pins = <
                                /* MX6UL_PAD_UART2_TX_DATA__UART2_DCE_TX        0x1b0b1 */
                                /* MX6UL_PAD_UART2_RX_DATA__UART2_DCE_RX        0x1b0b1 */
                                /*MX6UL_PAD_UART3_RX_DATA__UART2_DCE_RTS        0x1b0b1 */
                                /*MX6UL_PAD_UART3_TX_DATA__UART2_DCE_CTS        0x1b0b1 */
                        >;
                };

                pinctrl_uart2dte: uart2dtegrp {
                        fsl,pins = <
                                /* MX6UL_PAD_UART2_TX_DATA__UART2_DTE_RX        0x1b0b1 */
                                /* MX6UL_PAD_UART2_RX_DATA__UART2_DTE_TX        0x1b0b1 */
                                /* MX6UL_PAD_UART3_RX_DATA__UART2_DTE_CTS        0x1b0b1 */
                                /* MX6UL_PAD_UART3_TX_DATA__UART2_DTE_RTS        0x1b0b1 */
                        >;
                };

                /* zuozhongkai */
                pinctrl_uart3: uart3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3_TX_DATA__UART3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3_RX_DATA__UART3_DCE_RX                0X1b0b1
                        >;
                };

            /* add by casy */
                pinctrl_uart4: uart4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4_TX_DATA__UART4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4_RX_DATA__UART4_DCE_RX                0X1b0b1
                        >;
                };

                pinctrl_uart5: uart5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5_RX_DATA__UART5_DCE_RX          0x1b0b1
                                  MX6UL_PAD_UART5_TX_DATA__UART5_DCE_TX          0x1b0b1
                        >;
                };

楼主:
进去后,奇迹出现了!

楼主:
说明设备树起了作用,平台总线驱动和设备已经匹配了!Good

楼主:
接下来 测试 很失望;uart4 只能接受,不能发送; uart5 不能发不能收
但是uart2 一切正常
环境 : 左神牌linux开发板
测试方法:
查看串口接收数据:
cat /dev/ttymxc2

16进制查看串口接收数据:

hexdump -C /dev/ttymxc2
向串口发数据:
echo "test" > /dev/ttymxc2

楼主:
分析打印:
imx-sdma 20ec000.sdma: loaded firmware 3.3
imx-sdma 20ec000.sdma: initialized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19,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21ec000.serial: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236,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imx6ul-pinctrl 20e0000.iomuxc: pin MX6UL_PAD_UART4_TX_DATA already requested by 21a0000.i2c; cannot claim for 21f0000.serial
imx6ul-pinctrl 20e0000.iomuxc: pin-45 (21f0000.serial) status -22
imx6ul-pinctrl 20e0000.iomuxc: could not request pin 45 (MX6UL_PAD_UART4_TX_DATA) from group uart4grp  on device 20e0000.iomuxc
imx-uart 21f0000.serial: Error applying setting, reverse things back
21f0000.serial: ttymxc3 at MMIO 0x21f0000 (irq = 237,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imx6ul-pinctrl 20e0000.iomuxc: pin MX6UL_PAD_UART5_RX_DATA already requested by 21a4000.i2c; cannot claim for 21f4000.serial
imx6ul-pinctrl 20e0000.iomuxc: pin-48 (21f4000.serial) status -22
imx6ul-pinctrl 20e0000.iomuxc: could not request pin 48 (MX6UL_PAD_UART5_RX_DATA) from group uart5grp  on device 20e0000.iomuxc
imx-uart 21f4000.serial: Error applying setting, reverse things back
21f4000.serial: ttymxc4 at MMIO 0x21f4000 (irq = 238,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imx-rng 2284000.rngb: iMX RNG Registered.
imx sema4 driver is registered.

楼主:
@左盟主,期待回复~

网友:
看一看设备树文件管脚有没有被其他的占用,我之前用过教程的串口和I2C连接 的那俩串口都是好的啊。

楼主: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19,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21ec000.serial: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235,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f0000.serial: ttymxc3 at MMIO 0x21f0000 (irq = 236,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imx-rng 2284000.rngb: iMX RNG Registered.

网友A:
这个你要看一下所使用的UART3和UART4有没有接到其他的外设上,这些外设对这两个串口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一下所使用的UART3和UART4有没有接到其他的外设上,这些外设对这两个串口有没有影响。

感谢盟主指点,找到原因了,uart4与ic1的引脚冲突了。

网友B(2021-06-30):
能问一下,在哪里改这个文件吗??怎么改??我也需要多添加几个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在哪里改这个文件吗??怎么改??我也需要多添加几个串口

可以去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