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输入正确的密码后重新返回到登陆界面,发现是/etc/profile中环境变量写错但是无法修改

楼主(2020-03-06):
在ubuntu上安装交叉编译环境时,最后一步修改环境变量再root后,发现输入正确密码会重新返回到登录界面,后来检查时发现是修改环境变量时美元符号写成了s,想修改但是发现自己普通用户没有修改权限,而且自己也没有设置过root用户,那么现在该怎么修改这个/etc/profile 呢?请求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自顶,我是按照教程(图3),出现了图一这种情况,想用图2的方法解决,但是发现自己没有超级用户......希望有技术大佬能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顶,我是按照教程(图3),出现了图一这种情况,想用图2的方法解决,但是发现自己没有超级用户......希望 ...

没有超级用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超级用户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之前没用设置超级用户,现在这个路径出错了,想修改发现没有权限,然后想按照命令行的方式增加一个超级用户去修改他,发现好像因为这个路径出错的问题,也新增不了超级用户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按照图二的解决方法按Ctrl+alt+F1没有反应。

网友(2020-07-01):
修改后,无法退出

网友:
如果还能进入到终端环境执行命令的话,如果只是由于PATH错误导致找不到命令了,那么可以进入到该命令所在的目录直接执行的,或者写完整路径进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