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法linux板子上安装xubuntu成功!

楼主(2020-03-07):
1. 按照教程先安装ubuntu16.4_base,本人也尝试过安装ubuntu18,但是没有成功。
2. apt-get install xubuntu-desktop 一条命令 就安装好桌面了,过程比较慢!

楼主:
缺点也是很多的:
1.界面比较卡,响应慢;
2.串口终端时好时坏;
3.屏幕闪的厉害,我以为是供电不足,接上适配器电源,usb,仍然很闪!
4. 根文件系统占用3.2G左右;

楼主:
希望感兴趣的网友,可以一起完善它!
包括正点原子,可以一起去呵护它,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感兴趣的网友,可以一起完善它!
包括正点原子,可以一起去呵护它,哈哈

这种东西还是挺有意思,不过在嵌入式设备中,也就只能拿来玩玩,在实际项目场合中几乎用不到的
森罗万象

网友:
请问有教程吗

网友A:
教程有的啊,先一直ubuntu根文件系统,然后再用楼主提供的命令安装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程有的啊,先一直ubuntu根文件系统,然后再用楼主提供的命令安装桌面

就是按照教程里移植的那套跟文件系统 最后输入个指令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按照教程里移植的那套跟文件系统 最后输入个指令就行了?

对的,楼主已经说了,一条指令搞定

网友(2020-07-10):
我也自己试了一下,一天命令安装了,但是起来还是只有命令行,没有桌面呢,请教一下是怎么操作?

网友:
这个配置感觉就不要去整这样的系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