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程编译内核时报错 recipe for target 'drivers' failed

楼主(2020-03-07):
LD      drivers/reset/built-in.o
  LD      drivers/ptp/ptp.o
  CC      drivers/regulator/anatop-regulator.o
  LD      drivers/ptp/built-in.o
  CC      drivers/regulator/da9052-regulator.o
  CC      drivers/regulator/gpio-regulator.o
  CC      drivers/regulator/max17135-regulator.o
  CC      drivers/regulator/mc13783-regulator.o
  CC      drivers/regulator/mc13892-regulator.o
  CC      drivers/regulator/mc13xxx-regulator-core.o
  CC      drivers/regulator/pfuze100-regulator.o
  LD      drivers/regulator/built-in.o
Makefile:947: recipe for target 'drivers' failed
make: *** [drivers] Error 2

楼主:
已解决,是文件的存放目录问题,谢谢!

网友:
使用make命令单线程编译,不要加-j,看看提示什么错误。一般是缺少库

楼主:
单线程编译之后报错如下,您帮忙看看

CC [M]  drivers/net/usb/cdc_eem.o
  CC [M]  drivers/net/usb/GobiUSBNet.o
  CC [M]  drivers/net/usb/QMIDevice.o
  CC [M]  drivers/net/usb/QMI.o
  LD [M]  drivers/net/usb/GobiNet.o
  CC      drivers/net/wireless/bcmdhd/dhd_pno.o
arm-linux-gnueabihf-gcc: error: code/kerne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cripts/Makefile.build:258: recipe for target 'drivers/net/wireless/bcmdhd/dhd_pno.o' failed
make[4]: *** [drivers/net/wireless/bcmdhd/dhd_pno.o] Error 1
scripts/Makefile.build:403: recipe for target 'drivers/net/wireless/bcmdhd' failed
make[3]: *** [drivers/net/wireless/bcmdhd] Error 2
scripts/Makefile.build:403: recipe for target 'drivers/net/wireless' failed
make[2]: *** [drivers/net/wireless] Error 2
scripts/Makefile.build:403: recipe for target 'drivers/net' failed
make[1]: *** [drivers/net] Error 2
Makefile:947: recipe for target 'drivers' failed
make: *** [drivers] Error 2

网友(2020-10-31):
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我很纳闷,为什么同目录下其他的文件编译都正常,到了这个文件就出错了那?
看起来没什么不同呀?
楼主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有懂的吗?

网友(2022-07-06):
哥们咋解决的,说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