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赐教 imx6ull 裸机串口中断???

楼主(2020-03-09):
哪位大神可以赐教 imx6ull 裸机串口中断

网友(2020-06-01):
很简单的,串口接收准备中断使能 UART1->UCR1 |= (1 << 9);然后根据USR1的第九位RRDY状态寄存器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在串口中断里面写如下代码:
if((UART1->UCR1) & (1 << 9))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UART1->UCR1 &= ~(1 << 9); 清除接收准备状态位

网友:
看SoC参考手册  多尝试!
森罗万象

网友A:
    /* 设置中断方式 RX */
    base->UCR1 |= UART_UCR1_RRDYEN_MASK;

     /* 设置中断处理函数 */
    system_register_irqhandler(UART1_IRQn, (system_irq_handler_t)uart1_interrupt_handle, NULL);

    /* 使能GIC中对应的中断 */
    GIC_EnableIRQ(UART1_IRQn);

这样也有问题,之前发帖没人回。初始化中断后,中断处理函数是可以进去,但是主函数就卡死了。
没有卡在中断处理函数里,RX中断不需要清除,读完就自动清除。

如果解决了请@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设置中断方式 RX */
    base->UCR1 |= UART_UCR1_RRDYEN_MASK;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d=311817&extra=

看看我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