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MX6ULL在buildroot下怎样选上depmod

楼主(2020-03-11):
求助 ,各位大神,在使用buildroot构建文件系统时,按照教程构建完成后,加载驱动时,没有depmod

该如何操作呢,求助 sos  sos sos

网友A:
使用make busybox-menuconfig下的Linux Module Utilities  ---> 在里面找到depmod并选中,然后重新编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ake busybox-menuconfig下的Linux Module Utilities  ---> 在里面找到depmod并选中,然后重新编译一下

谢谢了 ,成功了

网友(2020-07-17):
成功后,加载驱动不成功,说驱动版本与内核版本不一样。

# depmod
# ls
dtsled.ko        modules.alias    modules.symbols
ledApp           modules.dep
# modprobe dtsled.ko
[  888.581925] dtsled: version magic '4.1.15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6 p2v8 ' should be '4.1.15-gb8ddbbc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
[  888.604341] dtsled: version magic '4.1.15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6 p2v8 ' should be '4.1.15-gb8ddbbc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
modprobe: can't load module dtsled.ko (dtsled.ko): invalid module format

请大牛们看看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