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树莓派的串口不能连接XCOM?

楼主(2020-03-20):
@正点原子  为什么树莓派的串口不能连接X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树莓派连接XCOM,但是没有任何的打印,我重启后马上连接,都不会有任何显示。
但是我使用putty就 ...

换成16进制显示看看。
不应该啊,除非串口没选对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A:
可以吧,你是出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你是出什么状况?

我使用树莓派连接XCOM,但是没有任何的打印,我重启后马上连接,都不会有任何显示。
但是我使用putty就会有打印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16进制显示看看。
不应该啊,除非串口没选对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打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