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真是个坑吗?那么现在做低功耗物联网产品的最佳方案是啥?

楼主(2020-03-23):
看到好多人说NBIOT就是个坑,迷茫了
现阶段做低功耗物联网产品 该如何选择呢?
还用最初的GPRS?
放眼未来  又该作何选择?
各位大神  请赐教

网友A:
不建议用了,NB我早就说了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了,NB我早就说了凉凉。

为啥呢,我感觉挺好用的啊

网友:
低功耗低速率低实时性低成本还是可以用NB-IoT的,如果对实时性和速率有要求,可以用最近很火的Cat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了,NB我早就说了凉凉。

不要这么绝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类似于水表电表这种行业nb是绝对的主流,建议你多了解下各行各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么绝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类似于水表电表这种行业nb是绝对的主流,建议你多了解下各行各业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么绝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类似于水表电表这种行业nb是绝对的主流,建议你多了解下各行各业

再过5年看吧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20-08-21):
NB应该算是一个鸡肋的产品吧,其实可以选择CAT1的,个人认为需要一段时间过后,这个性价比应该是会比较高的。如果有需要对应的产品,可以上找模块网"www.zhaomokuai.com",里面有各家的资料和对应的代理商信息,比较好选型。

网友C(2020-09-29):
主要还是看你需求,你要考虑低功耗肯定是NB合适,2G现在肯定是凉了,cat1成本跟功耗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看你需求,你要考虑低功耗肯定是NB合适,2G现在肯定是凉了,cat1成本跟功耗都不行

CAT1成本还行,功耗确实是个问题,NB最终结局估计还是凉凉
学无止境

网友(2021-03-01):
五年后看设备电池 资费 项目的生命周期等,  不过当前nb-iot产品好像不足以非用不可 !  当前学习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D(2023-05-22):
今天才看到的帖子,你是20年发的帖子,我是23年看到的,而现在,我还在考虑使用NB模块做毕设。是我太落后了吗?

网友(2023-07-15):
引用 网友D:
今天才看到的帖子,你是20年发的帖子,我是23年看到的,而现在,我还在考虑使用NB模块做毕设。是我太落后了 ...

个人感觉   毕业设计可以考虑NB   实际上也可以考虑Cat1
Nothing is im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