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mx6ull可以将USB WiFi设置成开机自动连接WiFi吗

楼主(2020-03-24):
(无正文)

网友:
在 /etc/init.d/rcS 文件中加入开机启动USBWiFi连接的指令

网友(2020-05-07):
我正在试udev+wpa_supplicant,遇到点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0-09-30):
可以实现的。如果是用出厂系统的wifi脚本,可以在启动文件/etc/rc.local内加入指令内容source ./home/root/shell/wifi/alientek_usb_wifi_setup.sh -m station -i ALIENTEK-xxx -p 15902xxx -d wlan0 (紫色字体为wifi脚本路径,红色字体为自己的wifi账户和密码),修改完退出后需要执行sync。同时如果是今天日期之前的wifi脚本,需要修正一处地方,将"waln0"更正为"wlan0"即可。重新板子上电测试。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