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Logo位置居中设置和屏蔽uboot的info

楼主(2020-03-26):
目前自己替换的图片显示在屏幕左上角,请教如何设置显示居中,还有屏蔽uboot的info。

网友A:
设置U-Boot环境变量setenv splashpos m,m
森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U-Boot环境变量setenv splashpos m,m

谢谢。这个办法可行。

麻烦再请教一下在uboot中有以下函数,这个不也是设置位置的吗,为什么不生效。
static void lcd_logo(void)
{
        lcd_logo_plot(0, 0);

#ifdef CONFIG_LCD_INFO
        lcd_set_col(LCD_INFO_X / VIDEO_FONT_WIDTH);
        lcd_set_row(LCD_INFO_Y / VIDEO_FONT_HEIGHT);
        lcd_show_board_info();
#endif /* CONFIG_LCD_INFO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办法可行。

麻烦再请教一下在uboot中有以下函数,这个不也是设置位置的吗,为什么不生效。
...

U-Boot启动显示的logo不是在这个函数中处理的,你找到LCD初始化那块看看,分析下是怎么在启动过程中显示logo的
森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启动显示的logo不是在这个函数中处理的,你找到LCD初始化那块看看,分析下是怎么在启动过程中显示l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nblogs.com/yuanguanghui/p/12590771.html
这个有详细的讲解。

谢谢,这个很有用。

网友C:
你用的哪个uboot?是原子修改的么?我用原子修改过的uboot,替换的logo只能是364*128的,你的图片尺寸多大?显示正常吗?还有如何修改启动界面的 LCD背景色?(黑->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哪个uboot?是原子修改的么?我用原子修改过的uboot,替换的logo只能是364*128的,你的图片尺寸多大? ...

自己的uboot,分辨率可以自定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的uboot,分辨率可以自定义啊

分辨率在哪里改呀?哪个文件里?还有uboot启动时屏幕的背景色在哪改?由黑改白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在哪里改呀?哪个文件里?还有uboot启动时屏幕的背景色在哪改?由黑改白

你说的分辨率是屏幕的分辨率?这个在原子的教程有说怎么改的。或者你说的是图片的分辨率?这个,你用一个画图软件打开你的图片就可以改这个图片的分辨率了呀。
https://www.cnblogs.com/yuanguanghui/p/125907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