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 裸机开发,开启uart中断后,printf不能用了?

楼主(2020-03-26):
如图所示,前两个printf还可以用,第三个就打印不出来了,是我中断设置错误吗?
uart中断处理函数可以进去。

2020年03月30日更新:
并不是 printf 不能用,当开启 RX 中断后,主程序就卡住了,main 函数 while(1)都没进去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

原子示例代码用寄存器配置波特率
    UART1->UFCR = 5 << 7;
    UART1->UBIR = 71;
    UART1->UBMR = 3124;
将这几句注释掉,换 NXP 提供的函数配置波特率
uart_setbaudrate(UART1, 115200, 80000000);

串口中断正常,主函数也可以继续下去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清除什么标志位啥的。你可以在串口中断里面循环打印一个字符串,看看是不是卡死到串口中断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清除什么标志位啥的。你可以在串口中断里面循环打印一个字符串,看看是不是卡死到串口中 ...

检查过了,串口中断里做的是回显,没有卡死在中断里,RX中断不需要清除吧,读完就没了

楼主:
开启UART RX中断后,按键中断也进不去,只有RX中断可以进去。

有大佬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