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启动问题,从u-boot到kernel

楼主(2020-03-30):
请问各位大佬,u-boot我已经进行了reset cpu的一系列操作,当运行了kernel_entry后,内核初始化是不是也要重新再来一遍reset cpu的流程,
包括set SVC mode; disable FIQ and IRQ; 建立C语言运行环境;
谢谢先

网友:
setSVC,关闭FIQ和IRQ这些uboot里面设置好了,关于FIQ和IRQ进入内核以后内核会重新设置的。内核不需要建立C语言环境,DDR都已经初始化了,直接用就是了

网友:
一般是需要的
森罗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