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定位器设置进入Idle或PSM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0-03-31):
利用STM32-NBIOT开发板,调用了定位模块获取数据后将数据上传至华为云平台,在实现数据显示的基础上,现在想要实现低功耗,让定位物体在没有移动的过程中不用实时上报数据,只偶尔上报一次数据就可以了,长期没有数据上报使得NB进入IDLE或PSM模式,从而降低电能消耗,延长产品使用时间。
请问这样的低功耗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2020-06-24):
NB的AT Command应该有指令可以设置的,多长时间串口无操作就进入IDLE,之后多长时间进入PSM,我用的移远的NB,设置好后串口不操作就自动进入ILDE和PSM

网友(2020-08-11):
引用 网友A:
NB的AT Command应该有指令可以设置的,多长时间串口无操作就进入IDLE,之后多长时间进入PSM,我用的移远的N ...

设置时间是由运营商设置吧,AT设置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