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裸机程序是怎么复制到ram中的

楼主(2020-03-31):
裸机程序是烧写到sd卡中的,但程序在sd卡中无法直接运行,程序是怎么从sd卡中复制到ram中的,且复制到ram的哪个地址?

网友A:
复制过程是6ULL内部的bootrom来完成的。内部bootrom是NXP写的。至于复制多少内容?复制到哪里去?这个就是IVT和DCD数据了,我们编译出bin文件,然后在前面加上IVT和DCD数据。内部bootrom读取IVT和DCD的数据来初始化DDR,并且将SD卡中的程序复制到DDR中。教程里面对这部分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
挂载试试 mou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过程是6ULL内部的bootrom来完成的。内部bootrom是NXP写的。至于复制多少内容?复制到哪里去?这个就是I ...

我仔细看了一下文档,我没查到手册中有boot rom复制过程的描述,是我没找到地方吗?如果大佬有时间是否能指点一下在哪个位置描述的,我好仔细看一下。
麻烦您了。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过程是6ULL内部的bootrom来完成的。内部bootrom是NXP写的。至于复制多少内容?复制到哪里去?这个就是I ...

左神,请问下,内部128K的RAM,在整个启动过程中充当什么角色?bootrom将uboot从SD卡或其它存储拷贝到DDR3之后,uboot就在DDR3中开始执行了?还是会先拷贝一小段到内部RAM?谢谢!

网友(2021-06-16):
你好,能不能教我一下,我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