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设备树-设备和驱动匹配

楼主(2020-04-06):
v1.3版本-p1329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led_driver = {
190 .driver = {
191 .name = "imx6ul-led", /* 驱动名字,用于和设备匹配 */
192 .of_match_table = led_of_match, /* 设备树匹配表 */
193 },
194 .probe = led_probe,
195 .remove = led_remove,
196 };

.name = "imx6ul-led", /* 驱动名字,用于和设备匹配 */
该注释不理解,使用设备树的驱动,是匹配of_match_table的吧,不是按照.name = "imx6ul-led匹配的(device-driver方式的匹配)
我觉得.name似乎可以其任意的名字。否则和原来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name是为老的,不使用设备树的驱动准备的。使用设备树的话就是of_match_table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me是为老的,不使用设备树的驱动准备的。使用设备树的话就是of_match_table中的

左神,如下代码,在i2c驱动实验中,已经用了设备树匹配,为啥还要保留传统匹配方式,而且我删了传统匹配方式后,却无法加载驱动,貌似传统匹配方式还不能省略,这是为啥?

288 /* 传统匹配方式 ID 列表 */
289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ap3216c_id[] = {
290 {"alientek,ap3216c", 0},
291 {}
292 };

309 .id_table = ap3216c_i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左神,如下代码,在i2c驱动实验中,已经用了设备树匹配,为啥还要保留传统匹配方式,而且我删了传统匹配 ...

保留传统是为了代码兼容性啊,写的驱动肯定要兼容传统的,要规范的

网友:
但是楼主给的这个例子我也看了,这里面只有设备树匹配,没有id_table,却能加载驱动成功,而i2c的不行,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留传统是为了代码兼容性啊,写的驱动肯定要兼容传统的,要规范的

但是楼主给的这个例子我也看了,这里面只有设备树匹配,没有id_table,却能加载驱动成功,而i2c的不行,是为啥

网友(2020-06-26):
为啥楼主那个例子 我用例程的  insmod leddriver.ko然后没匹配成功?
  我设备树确认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