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识别] AS608指纹模块特征模板是多少字节?

楼主(2020-04-07):
我在手册上看到特征文件大小为256字节,特征模板大小为512字节。如图
然后我用08指令(上传特征缓冲区文件至主设备)要求上传一个模板。但我解析数据包得到的是768字节。
本来以为是我数据包处理有问题。然后用晟元的上位机软件读取了一个模板。二进制打开发现也是768字节。和我解析的数据完全一致。
我现在人傻了。是我理解有问题还是手册有点小问题?

网友A:
数据是512个字节,但是打包的数据包格式就不止512字节了,每帧数据包多了帧头、地址、校验和等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是512个字节,但是打包的数据包格式就不止512字节了,每帧数据包多了帧头、地址、校验和等字节。

谢谢您的回复。
我是解析包之后是768。这个768不包含包头地址包长校验和等。全算上的话是800多

网友:
你好,我也发现同样问题,请问现在有思路吗?还有我downchar的时候一直返回确认位一直返回0x01:接收包数据错误

网友:
您好,该模块暂时没有开放上传下载等相关功能

网友:
模块的模板字节为256字节,比如您注册一次则为256字节,注册2次则为512字节,依次类推

网友(2021-11-01):
我也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