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登录后蓝屏修复方法

楼主(2020-04-09):
昨晚安装软件中途卡住,不想等了,直接关掉了,然后就惨了,再开机正常进入登录界面,输入密码后,懵了,蓝屏。。。
测试了下,可以切换到命令行界面,并且在命令行界面编译等操作都是正常的。网上搜索一番,查到有高人给出解决方法,按照步骤操作,图形化界面又出现了。
参考链接:
https://blog.csdn.net/waitfou/article/details/79106267###
问题分析
启动 Ubuntu 可以进入登录界面,说明系统是可以运行起来的。没有发生大块的核心数据损坏,linux 系统一般都可以修复,一定要淡定。问题的原因是之前的暴力关机损坏了 Ubuntu 的图形系统配置,导致图形界面无法正常起来。所以就看到能够登录,却只有一片蓝色。 或者桌面文件可见。
问题解决
这次要求助古老的字符界面了。为了“大展拳脚”,先进入字符界面:Ctrl + Alt + F4
然后安装相应服务,然后重置它!

第一步:

sudo apt-get install xserver-xorg-lts-utopic

注意:如果此步骤出现问题:需要重置 dpkg 后再试,输入sudo dpkg --configure -a
此时按住Ctrl + Alt + F7,桌面还是蓝色的,但是部分已经还原。然后继续再按住Ctrl + Alt + F4继续第一步(第一步必须再次执行),执行第一步可能还是报错,不管它,执行第二步(执行之后,没有直接的反应),最后执行第三步重启电脑。

第二步:

sudo dpkg-reconfigure xserver-xorg-lts-utopic

第三步:

reboot
有看到其他人不是安装 xserver-xorg-lts-utopic,而是 xserver-xorg-lts-quantal 。估计是版本问题。
如果这样,那么第一步输入:sudo apt-get install xserver-xorg-lts-quantal

其余步骤相同

重启电脑后一切恢复正常。

第二部执行后提示没有 xserver-xorg-lts-utopic,不过重启后系统也恢复了正常。

网友:
顶,有遇到的人可以看看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2021-05-01):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一点作用都没有,网上挡下来的

网友:
感谢分享,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根据此帖解决了

我的操作步骤如下:

step1.在登陆界面/或登陆后的蓝屏界面 Ctrl + Alt + F4
界面显示“用户名-virtual-machine login:”

step2.输入用户名回车,然后输入密码回车。

step3.输入sudo apt-get install xserver-xorg-lts-utopic
界面显示“[sudo] 用户名 四个菱形”
输入密码回车。
(如果出错,则先执行sudo dpkg ---configure -a)

等待,约2分钟。

step4.输入sudo dpkg-reconfigure xserver-xorg-lts-utopic
等待,约2分钟。

step5.输入reboot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