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 gpt capture 驱动

楼主(2020-04-20):
那位大侠有做过 gpt capture驱动? 有偿,可以私信。  谢谢!

楼主:
谢谢管理员的沙发

楼主:
51期间自己试了下,遇到一个读写寄存器的问题,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GPT_CAPUTRE  读写都没有问题,
GPT2_CR  读这个寄存器,系统直接挂掉,无任何报错信息。

#define GPT_CAPUTRE 0x20e0048
#define GPT2_CR     0x20e8000

static void __iomem *gpt_base;
static void __iomem *gpt2_cr;

int init_gpt2_capture(void)
{
    int reg;
    printk("init gpt2 capture \n");

    //if(!request_mem_region(GPT2_CR, 8, "GPT2_CR")){
    //  return -EINVAL;
    //}

    gpt_base = ioremap(GPT_CAPUTRE, 4);
    gpt2_cr = ioremap(GPT2_CR, 4);

    reg = readl(gpt_base);
    printk("JTAG_TMS Mode1 = 0x%x\n", reg);
    reg = 0x01;
    writel(reg, gpt_base);
    reg = readl(gpt_base);
    printk("JTAG_TMS Mode2 = 0x%x\n", reg);

    reg = readl(gpt2_cr);
    printk("GPT2 CR = 0x%x\n", reg);

    iounmap(gpt_base);
    iounmap(gpt2_cr);
//  release_mem_region(GPT2_CR, 8);

    return 0;
}

网友(2020-06-30):
搞定了不兄弟,我也正准备用GPT1和2来做定时器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