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actl工具保存声卡设置出问题

楼主(2020-04-23):
文档写的创建文件夹后先使用 amixer 设置声卡,然后输入如下命令保存声卡设置 ,我把设置声卡写成了sheel脚本执行,但是执行保存命令了几次都提示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跟着帖子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操作,能把asound.state保存在/var/lib/alsa下面了,但是重启自动设置出问题,在根目录下执行alsactl -f /var/lib/alsa/asound.state restore出错,进入/var/lib/alsa执行alsactl -f /var/lib/alsa/asound.state restore也出错,执行alsactl -f asound.state store正常,难道-f后面不能跟路径吗?

楼主:
很奇怪,就是不让保存在那个目录下,其他目录都可以

楼主:
把asound.state保存在/music目录下,修改/etc/init.d/rcS文件中路径,就能正常加载了,为啥偏不让用/var/lib/alsa路径?

网友A:
/var/lib/alsa 是可以的,其它目录也是可以的。删掉之前设置的,重新配置,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这边测试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lib/alsa 是可以的,其它目录也是可以的。删掉之前设置的,重新配置,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这边测试就可 ...

保存在/music目录reboot能正常加载,但是PowerOff以后断电再开机加载就不正常
ALSA: Restoring mixer setting......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sbin/alsactl: set_control:1461: wm8960 1-001a: ASoC: Right Output Mixer DAPM update failed: -5
Cannot write control '2:0:0:ADC Pwm8960 1-001a: ASoC: Left Output Mixer DAPM update failed: -5
CM Capture Volume:0' : Input/output error

楼主:
没办法,我直接改成开机执行sheel脚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存在/music目录reboot能正常加载,但是PowerOff以后断电再开机加载就不正常
ALSA: Restoring mixer se ...

执行指令PowerOff来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指令PowerOff来关机的?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145&extra=page%3D1

我知道啊,这又有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145&extra=page%3D1

你怎么还给我设置最佳答案了,我这问题还没解决呢,只是想了个迂回的办法

网友A: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9693&extra=page%3D1
手抖了,但是改不回去了。这个问题之前遇见几个,都是按照这个链接的解决了。可以再试试,把原来的删掉了重新创建,这个是可以的,创建完,可以给予权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9693&extra=page%3D1
手抖了,但是改不回去了。这个问题之前遇见 ...

但愿多试几次能有奇迹发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愿多试几次能有奇迹发生吧

嗯,这个链接的可以,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按照链接的来测试OK,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链接的可以,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按照链接的来测试OK,多谢

放弃在busybox下测试了,改在ubuntu下测试,alsactl -f /var/lib/alsa/asound.state restore放在/etc/rc.local中,表现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弃在busybox下测试了,改在ubuntu下测试,alsactl -f /var/lib/alsa/asound.state restore放在/etc/rc. ...

我的就是在busybox下测试的。你是不是还有哪里没做好,可以重头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在busybox下测试的。你是不是还有哪里没做好,可以重头来试试

不了,ubuntu挺好用的,有apt命令直接装软件,不用一个个移植了

网友(2020-08-05):
同样的问题 。

网友:
我还有个问题。执行 mic_in_config.sh 最后出现amixer: Invalid 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