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驱动文档内核移植后,eth0 无法使用

楼主(2020-04-24):
按驱动文档移植内核,移植后,eth0无法使用,出现如下错误;eth1可以使用
ping 192.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15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把出厂的zimage和dtb烧进去后,eth0可以使用;
把第三期视频中代码中的my mfgtool工具中zimage和dtb烧进去,eth0也不能使用

楼主:
按V1.3的驱动手册移植的dts有问题,需要参照出厂代码中的dts移植。

网友:
文件系统你用的是哪个呢?在开发板启动后进入文件系统下执行ifconfig -a有出来什么信息?执行udhcpc有获取到IP地址么自己有移植内核吗

网友:
&fec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enet1>;
        phy-mode = "rmii";
        phy-handle = <&ethphy0>;
    phy-reset-gpios = <&gpio5 6 GPIO_ACTIVE_LOW>;
        phy-reset-duration = <26>;
        status = "okay";
        mdio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ethphy0: ethernet-phy@0 {
                        compatible = "ethernet-phy-ieee802.3-c22";
                        smsc,disable-energy-detect;
                        reg = <0>;
                };

                ethphy1: ethernet-phy@1 {
                        compatible = "ethernet-phy-ieee802.3-c22";
                        reg = <1>;
                };
        };
};个人感觉应该是mdio这段函数的问题,把这段函数复制到你需要用的网卡里面

网友A(2020-07-20):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直接用网线将电脑和开发板的网口直连,不经过路由器,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