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 Linux移植kernel,LAN8720A总是打印eth0 log

楼主(2020-05-02):
照着视频和《I.MX6U 嵌入式 Linux 驱动开发指南 V1.2》操作,进行了基于nxp官方的uboot(uboot-imx-rel_imx_4.1.15_2.1.0_ga.tar.bz2)和kernel(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tar.bz2)移植。网线连接路由器和开发板(接的ENET2口),uboot启动之后自动通过tftp下载在Image和dtb,并且成功启动kernel。
问题在于:
kernel启动之后,不停打印如下log:
[ 2013.840475]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2013.848446]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2015.919567]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2015.986182]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看着log,我猜可能是eth0什么地方没配置对,kernel一直尝试eth0联网,于是我做了一下操作:
1、网线接开发板ENET2,可以ping通百度和Ubuntu,一直打印log
[ 2013.840475]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2013.848446]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2015.919567]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2015.986182]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2、网线接开发板ENET1,可以ping通百度和Ubuntu都是通的
而且接上网线的时候有如下log:
[ 3837.100521] fec 2188000.ethernet eth1: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3837.108486]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1: link becomes ready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按照教程  37.4 CPU 主频和网络驱动修改  部分进行修改的时候,最后,如果用menuconfig来配置的时候,配置完了保存退出再进行编译,不要再执行distclean指令了,这样会把前面配置好的清理掉的。有的人编译的时候,就直接执行mx6ull_alientek_emmc.sh这个脚本,但是这个脚本里有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distclean这个清除配置的指令,将前面的menuconfig都清除了。可以检查看看是不是这部分误操作了呢。
如果不是上面的问题,可以再按照教程检查一遍关于网络部分的配置,看看是哪里没配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教程  37.4 CPU 主频和网络驱动修改  部分进行修改的时候,最后,如果用menuconfig来配置的时候,配置 ...

帮顶。。。。

网友(2020-06-04):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连接eth1没有问题,eth0就这样反复down/up,有解决嘛?

网友B(2020-07-18):
帮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没?

帮顶  你解决了没
目前临时屏蔽lcd节点或者修改lcd配置可以正常

学无止境

网友(2020-08-17):
刚开始学,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换了个固件之后就好了。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