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3v3: disabling,ALSA device list: #0: wm8960-audio 这又是什么错误

楼主(2020-05-07):
在sd卡上装uboot,选择通过sd卡启动,uboot通过tftp来下载ubuntu的zImage和dtb文件,卡死在图片那个位置............昨晚还没这样的,今天回来就挂了,进不了linux系统,替换了ubuntu上的dtb文件,也还是不行,启动方式选择emmc启动就么得问题...路人求解...

楼主:
# nfs文件系统的挂载
* 卡死在
    ```
        gpio_dvfs: disabling
        can-3v3: disabling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0-audio
    ```
    代码里
    * 原因:挂载不了文件系统
    * 解决方法: 修改ubuntu下的 /etc/exports 文件, 添加如下代码,打开nfs功能,同时格式要规范 '*'号前面的空格符不能省
    ```
        /home/cxn/linux/nfs *(rw,sync,no_root_squash)
    ```
* 挂载好的文件系统只读
    * 原因: 设置uboot的环境变量 bootargs 没有添加rw
    * 解决方法: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18.101:/home/cxn/linux/nfs/rootfs ip=192.168.18.103:192.168.18.101:192.168.18.1:255.255.255.0::eth0ff'
    saveenv
    ```

网友:
不懂,帮顶,勇于提问总是好的!!

楼主:
网上看见博文有说是缺根文件系统,但是,我是通过nfs来挂载rootfs的。。

网友:
这个就是nfs文件系统挂载的有问题。他加载不到那一步,我之间也有碰到的,貌似我等了5分钟就出现错误的提示了,现在他只是等在那里,没有提示错误

网友:
帮顶,相信大家会帮您解答的

网友A(2020-07-01):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已经写了解决方法...